关于齿轮修形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个问题:现在的齿轮,齿顶修形采用什么方法比较节好,齿轮材质是45钢,工艺是粗车,调质,精车,滚齿,齿面淬火,齿轮精度等级要求8级,我在网上了解的是可以用修形滚刀,也能通过齿轮磨床,也能用倒角机,我想询问的是这三种现在最经常用的是那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介绍下,不胜感谢!

网友A:
45钢做的齿轮,还8级精度,可能连个变位都没有修毛的形,修形有风险修形需谨慎

网友(点评):
AGMA的规范里,开篇就讲述了修形与精度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级齿轮,修个什么形。。。

应该是齿顶倒角,我们现在加工的8级齿轮装配出的减速机噪音太大,可能是啮合冲击造成的,因此想在齿顶处倒角,试试噪音能不能小点,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做的齿轮,还8级精度,可能连个变位都没有修毛的形,修形有风险修形需谨慎

应该是齿顶倒角,我们现在加工的8级齿轮装配出的减速机噪音太大,可能是啮合冲击造成的,因此想再齿顶处倒角,试试噪音能不能小点,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齿顶倒角,我们现在加工的8级齿轮装配出的减速机噪音太大,可能是啮合冲击造成的,因此想再齿顶处倒 ...

齿轮噪音的原因有很多种,你们如何判断哪里有问题的?齿顶倒角先算下重合度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5钢做的齿轮,还8级精度,可能连个变位都没有修毛的形,修形有风险修形需谨慎

美标没细细研究,看了些国内的资料,修形这东西不可胡来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际的试验数据统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标没细细研究,看了些国内的资料,修形这东西不可胡来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际的试验数据统计才行

先谢谢你的赐教,我想实现下图的加工,应该用哪种方法?应该不是齿形修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赐教,我想实现下图的加工,应该用哪种方法?应该不是齿形修形

还有那个△应该怎样计算,或查找什么资料可以找到?齿轮手册及设计手册上我都没找的到?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们好像就是刮刀,油石

网友:
楼主这估计跟修形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5-12-16):
那个倒角不是滚齿的时候就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