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做载重1000Kg的升降平台车安全吗

楼主(2015-11-02):
如图客户要求做个自动升降的平台小车,平台宽1.5x1.5米升起高度0.9米载重1000Kg,在网上看到的都是用液压做的顶起结构,但客户要求要用汽缸。不知道用汽缸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气缸没那么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没那么大的力

按理论值如果用缸径160的汽缸0.7Mpa的压力一个的拉力就能达到1吨多的了,现在用2个还是不够力吗?该怎么算呢?

网友:
1.不方便,小车移动时拖着几根气管到处跑。2.安全隐患,气管破裂或漏气  气压不足等外界因素等。很危险。

网友:
直接去买个手动叉车就好了,多省事

网友:
剪刀叉机构呀,受力分析下就知道够不够,不要只看汽缸的输出力,还有四楼说得挺好,不可靠,也不方便!

网友:
载重1000Kg的剪叉升降结构,在最低位需要很大很大的力才能升起来的,需要气缸力的垂直分量大于载重的

网友(点评):
是的,得这样计算才行,还有就是安全因素了,四楼也提到了,这个万一气跑了,还得有自锁机构,不然很快就垮下来了

网友:
可以考虑做成液压站式的,体积小,液压缸耐压高输出力大,搜一下网上有类似的图片

网友:
客户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论值如果用缸径160的汽缸0.7Mpa的压力一个的拉力就能达到1吨多的了,现在用2个还是不够力吗?该怎么算 ...

好吧。貌似推力拉力够了,但你不是直接施力,是有角度的,转换到小车上升下降就差些了.
建议你做的和叉车形式差不多,气缸上下摆放,就OK了

网友:
最好参考一下液压小车液压缸的输出力。如果气缸的等同就问题不大,还有个问题也压是不可压缩的介质,空气是颗压缩的介质

网友B:
建议你用油缸吧,搜搜匡信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
上网搜搜,有计算公式。最大受力是平台车从最低点上升的时候。和此时剪叉的角度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油缸吧,搜搜匡信机械有限公司。。

你是匡信的工程师?

网友:
气缸不可靠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复,忍不住想说两句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气缸和液压缸并无不同,同样是流体,区别在于介质的不同,液压缸使用液压油,气缸使用压缩空气,两者的优劣比较网上有很多,我不过多做评论
只从结构和使用方式上来说,我认为气缸也能胜任,楼上几位提到的安全问题,液压缸也会同样有,可以采用增加元器件和相应气路的办法来进行避免。至于输出力,不能简单来说够和不够,所有的判断都要用数据说话,1吨的负载也不是很大,并且客户也没限制气缸的数量,2个不够还可以使用3个,实在不够还可以使用4个

网友:
赞同上面的观点,一定要考虑气体的可压缩性,计算负载时需要选择大一点的安全系数。

网友:
用两个气缸,力没问题,但这种升降小车一般都用液压,优点在于:不用拖着气管走、可以中间停位、加载后更稳定(气缸容易发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匡信的工程师?

呵呵  恩 是的, 我不是做广告  是给你的建议

网友:
你打算怎么给气缸供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恩 是的, 我不是做广告  是给你的建议

嗯!我在你公司隔壁公司!

网友:
可以用proe或者adams算下升起过程中汽缸受到的力,然后选择相应汽缸

网友:
气缸不可靠   建议油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在你公司隔壁公司!

哦哦,原来是老朋友啊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匡宏?

网友:
不安全,没有自锁功能,很容易下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原来是老朋友啊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匡宏?

是!说来也巧!

网友:
气缸有何不可?可以加节流阀和三位五通电磁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来也巧!

用气缸的话,虽然出力达到了,但考虑保压状态,极为不安全。还是采用油缸最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来也巧!

如果非要的话,用稳速缸吧。

网友:
气缸不合适,不知道楼主的客户是不是嫌油缸太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电缸啊

网友:
气缸不可靠,气体会压缩,整个不稳。

网友:
肯定不安全

网友:
液压站式

网友:
优先考虑油缸;一定要用气缸的话,增加保压和自锁,例如可以在车上备一个小储气罐。

网友:
用螺旋升降机吧,能自锁,2.5吨的400元左右,又便宜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