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装在D盘的pro/e 有点问题

楼主(2015-11-02):
之前PRO/E 及许可文件都装在D盘,重装系统之后C盘的东西都没有了(可能是注册信息之类的),现在直接在bin文件中能启动pro/e,就是会出现以下提示(见图片),点击以后安装也能使用。想点击ptcsetup.bat重新安装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
先谢谢各位。

网友:
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注册表变了,你这属于非法程序。
真正免安装的软件是不会往注册表里加东西的,所以呢,重装系统后也不 ...

谢谢!
我还是有以下疑问:

1)12年装的proe了,应该是绿色版,如果是免安装的,为什么会出现文件格式关联的错误提示呢?
2) 还有您的说的非法程序是指我的应该不是免安装的?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提示的错误呢?
3)如果我想重新安装,是不是直接将d盘的有关proe的东西删了即可了?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祝您生活工作愉快!

网友:
我现在装的也会出现注册证书吊销,只要选择是就行了。若重装系统,一定要把之前装的文件全部删除,我也遇到过。

网友:
全部删除,重新安装就可以了吧

网友B:
重新安装的话,删完所有文件,稳妥起见再用优化工具清理一下注册表。我一般不喜欢用免安装版,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的话,删完所有文件,稳妥起见再用优化工具清理一下注册表。我一般不喜欢用免安装版,常会出现一些 ...

重装后就不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装后就不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我用的是安装版,之后再破解,基本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安装版,之后再破解,基本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