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日本粗糙度

楼主(2015-11-02):
图中粗糙度上的DR是什么意思,急等@害怕伏枥 @老鹰

楼主:
急等,学生求老师帮助

网友:
楼主先说说 DR 位置所表示意思是啥。

网友:
应该是drill钻削达到的意思

网友A:
DR应该是钻孔的英文缩写,那个地方一般是标加工工艺的,楼主自己可以查一下JIS的标准。(非日企专业人士,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应该是钻孔的英文缩写,那个地方一般是标加工工艺的,楼主自己可以查一下JIS的标准。(非日企专业人士,仅 ...

谢谢,以确定。十分感谢

网友:
咦,日本图纸上的粗糙度不是倒三角吗?

网友:
这个可以查一下相关的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