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电缆,水管

楼主(2015-11-02):
请教:各位大侠,
一台类似卧式机床的设备,上面的移动部分需要连接电缆、气管、水管,计划是三者从一个拖链中走,用拖链隔板隔开。
求教,类似情况是不是有国标要求?
         类似情况大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设计钢坯火焰切割机时,可燃气和水走一个拖链,电专门走一个拖链。怕燃气泄漏再遇到电气接头打火引起火灾。

调试时有个电气接头打火都烧糊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反正电线都烧糊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国标吧,根据你的产品特性而定吧

网友:
就跟高压电线与低压的分开走一样,存在互相影响的就当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