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棒料的直径不同怎么实现有气缸顶起上料?

楼主(2015-11-02):
圆棒料的直径不同怎么实现有气缸顶起上料?或者有其它好办法,谢谢。

网友:
信息量太少,具体点嘛

网友:
信息量根本不足以让人知道你说的是啥,最好上个结构图吧。

网友:
信息太少,不清楚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直径差异多少?是否在可控范围?万能钥匙有,但也不是一把

网友(2019-04-19):
一定要明确直径范围才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