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同一图纸不同视图的零件序号不统一

楼主(2015-11-02):
SolidWorks工程图中同一图纸不同视图的零件序号不统一,例如:零件一在主视图上零件序号为1,在左视图中就成3了,跪求大侠帮忙

网友A:
首先那个零件序号没什么卵用,既不是图号也不是名称,无视。
其次每个视图都有自己默认的明细表顺序,一股是装配体安装顺序,这时就没事,但如果你在生成明细表后手工拖动了明细表顺序,则会造成视图之间的明细表顺序不一,就会出现零件序号不一的现象。
解决之道,要么不要乱动明细表顺序,要么另一个视图也生成明细表,然后调整顺序与第一个明细表顺序一致,这样零件序号会一致,但将后生成的明细表拖出图纸区域,不能在图纸区域内有两个明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那个零件序号没什么卵用,既不是图号也不是名称,无视。
其次每个视图都有自己默认的明细表顺序,一股 ...

以前一直都是好的  ,零件序号的顺序随便改,不同视图的同一零件不会出现两个零件序号

网友B:
是不是序号指在了线上,一般软件无故障,看下是否正确吧标注。

网友:
序号是你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手动标的?如果是手动标的,是不是你选错零件了?自动生成的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重生成,保存一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序号指在了线上,一般软件无故障,看下是否正确吧标注。

我一般都是指在面上,标注肯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