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重量,速度之间关系换算公式

楼主(2015-11-02):
让一个齿轮旋转,需要施加以一个扭矩让它转动,转动的速度为1000转/分,自重+载的物品共10KG,转动时靠的是滚动轴承来连接
请大神知道一下,给多大的扭矩可以让它转动

网友A:
88.675Nm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675Nm

列个公式多好!又不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675Nm

来个公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公式呀

大侠,不需要公式的

您给的条件不需要公式,只要给个扭矩大于启动力矩,就可以转了,我相信我给您的力矩是足够的!

我给您举个我的例子:
平整水泥地上放一个小车,车上有一筐苹果,车和苹果重20KG

小车上有轮子,轮子里有轴承,我想让车以1000码的速度移动,需要多大力?

我所需要的力,只要能够破坏掉小车的静平衡,然后大于滚动摩擦和空气阻力一点点,总有一天,我就会达到1000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需要公式的

您给的条件不需要公式,只要给个扭矩大于启动力矩,就可以转了,我相信我给您的力 ...

小车是圆周着地,这个是在个轴上受力,是一样的吗?

网友:
随便找本大学物理翻一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需要公式的

您给的条件不需要公式,只要给个扭矩大于启动力矩,就可以转了,我相信我给您的力 ...

不管需不需要,你把你怎么算的公式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车是圆周着地,这个是在个轴上受力,是一样的吗?

您若考虑的是轴的受力,那不是楼主讨论范围之内,讲受力那就是理论力学的静力学或者材料力学范围内了
而且楼主问的是理论力学中的运动学(或者说是大学物理、高中物理)可以解决的问题,况且我说的直线运动稍稍推导,即可得出回转运动的计算方法,牛顿老人家几百年前就给出我们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了,我不过是把楼主的问题换个角度说出来,好让楼主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条件,稍稍看看高中的东西,再知道什么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等,完全自己就可以算了
我若把公式列出来,还要解释每个字母啥意思,最后浪费了大家时间,楼主还没有啥收获。
另外感谢您的问候,我列不列公式,我都不会怀孕的,我是24K金纯纯爷们大大直男

网友:
楼主是想要计算电机吗?电机需要多大扭矩,多少功率?

网友C:
我给个公式T=9549P/n,嘻嘻,慢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个公式T=9549P/n,嘻嘻,慢慢算……

这个貌似是计算马达的,不是物体驱动扭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是计算马达的,不是物体驱动扭矩吧

兄弟,竟然知道这个是算马达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动力源的功率怎么算扭矩?

网友D:
这个问题你缺少的参数比较多,可以考虑转动惯量,通过转动惯量再求转速。
通过这个网址,参考计算转动惯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MxHgjpdPx_rmg7MaKO
通过以下公式转换计算
T=Jε
T转矩Nm
J转动惯量kgm^2
ε角加速度ra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缺少的参数比较多,可以考虑转动惯量,通过转动惯量再求转速。
通过这个网址,参考计算转动惯量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