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树,装配体设计树中零件名称前面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02):
请教各位大侠,装配体设计树中零件名称前面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注意过

网友(点评):
有的有(-) 有的没有,不知有什么深意

网友:
没有约束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

你还真是细心 刚才看我弄的图 都有

网友:
没约束

网友(点评):
是这么回事。规范的说法应该叫“欠定义”吧

网友:
刚验证过,约束不完全

网友:
没约束住。

网友:
未完全约束(定义)

网友:
没有完全约束,就是说欠约束。

网友:
欠定义,你可以留意一下右下角的状态栏,选中的时候会显示是“完全定义”还是“欠定义”

网友:
右下角有写“未完全约束”

网友:
没有完全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