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实际力学分析思考

楼主(2015-11-02):
如图1所示,A是欠件,B是固定底座,详细尺寸见图2.因为P是沿X轴均匀分布的载荷,B槽与A的接触也是沿X轴均匀的,为了不使图示太繁,现简化为YZ平面内的力学分析。A在P载荷作用下将绕O点逆时针旋转,将动未动之际的平衡状态下,受力如图3所示。有4个未知力,却只能列出3个方程,如图4所示。3个方程不够解,如果再以A点为中心列一个力矩平衡方程,问题来了,图示的4个力是不是就变了??
---------或者退一步说,图3所分析的力和方向不对?
--------分析B对A的作用力,最终目的是为分析原设想与图5对比,在同样载荷下,是否更稳固可靠。虽然感觉上是原设想更可靠点,但想弄点理论与数据支撑。A与B都是铝合金材质
--------恳请大侠解惑,先行谢过!如需要深入了解,需要从哪个方向进行?

网友A:
支座反力只有两个方向,Y轴和X轴的,即Fx和F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座反力只有两个方向,Y轴和X轴的,即Fx和Fy

不用考虑临界状态下不同位置接触面作用的力吗

网友(点评):
这里的支座反力是基于力学模型的,而不是基于实际物体的,你既然把实际模型简化为力学模型,之后的分析就以这个力学模型为准,而不是实际物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座反力只有两个方向,Y轴和X轴的,即Fx和Fy

第二个问题是,大侠认为原结构与图5哪个更可靠?

网友B:
第一步:
先由A点为原点做力平衡方程及力矩方程可得到
Fb与Fd的关系式;
以及Fc=Fb+Fd;
第二步:
由C点(即Fd的受力点)为原点做力矩方程,可得到
Fb与Fc的关系式;
根据上述三个方程式可解出三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
先由A点为原点做力平衡方程及力矩方程可得到
Fb与Fd的关系式;

以A点为假想旋转点,A与B不同面的接触状态会不会改变呢 ?如果改变,原O点旋转状态下的受力分析是否会随之变化?如果变化了,两个状态下的方程怎样联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A点为假想旋转点,A与B不同面的接触状态会不会改变呢 ?如果改变,原O点旋转状态下的受力分析是否会随之 ...

这个计算前提是零部件为刚性,不存在弹性形变,存在弹性形变的情况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前提是零部件为刚性,不存在弹性形变,存在弹性形变的情况不成立

估且认为是刚体。以A点分析的话,Fb作用点是否平移到O点对面(水平方向),Fc是否改变?

网友(点评):
支座反力沿坐标轴分解就两个方向的,出现第三个都是基本概念不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且认为是刚体。以A点分析的话,Fb作用点是否平移到O点对面(水平方向),Fc是否改变?

这个也没啥好讨论的,可以用Adams模拟计算来核对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C:
把A独立出来分析,考虑他的平衡,可以看出A受到B一个与P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力,还有一个力矩的作用。在根据实际的作用面分析受力。。。你这个受力分析我觉得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且认为是刚体。以A点分析的话,Fb作用点是否平移到O点对面(水平方向),Fc是否改变?

大侠说的是,联系实际分析时还是感到两眼黑。苦恼的是不知道自己基础概念的理解哪里没有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没啥好讨论的,可以用Adams模拟计算来核对计算是否正确

如果按图5设计可以省点料,但从强度考虑似乎图4那样的结构又要稳固点。这个是给鬼佬客户设计的,也算是同行,最后图纸要交他审核。原来是想在与他解释两种方案的时候可以有义气地说应该采用哪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A独立出来分析,考虑他的平衡,可以看出A受到B一个与P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力,还有一个力矩的作用。在根据 ...

大侠可否列一个受力简图和平衡方程参考,谢谢!

网友:
表示不懂,学习下。。。

网友:
完全看不懂,什么鬼!

网友:
简化模型要贴近实际才能得到贴近实际的分析结果,考虑到两边0.25的间隙已经有微小的旋转,嵌件的旋转中心在A点左边的那个点,来自支座的约束力的受力点在旋转中心以及O点右边的那个点。

网友:
大侠我有几个疑问
1. A在P的作用下逆时针旋转,大变形问题。计算未动之际的平衡状态是否有意义
2. 0.25的缝隙对于功能是否影响很大,不影响力学模型不考虑。
3. 想要得到最真实的力学状态,可用有限元做接触分析得出。当然如果你的数学基础够叼,列刚度矩阵,就是所谓手拉网格可算出。
4.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的数学模型,都是简化的

网友(点评):
曾令康大侠说的是对的。你这个模型是固定支座,但就YZ平面二维模型,限制了两个方向平移自由度,一个方向的旋转自由度。其底座本身就会产生弯矩。弯矩大小由B是否是刚体影响,A,B相同材质,刚度相仿,模型误差大

网友(2018-11-26):
与支座表面和凹槽的接触面在上还是在下,接触面不同支点也会不一样。力Fb和Fd是否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