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评价一下黄铜锤子铸造的好不好

楼主(2015-11-02):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左右2个铸造的黄铜锤,哪个好一点,我把他们劈开了,铜锤,哪个会比较结实一点,

网友:
黄澄澄的黄金

网友:
肉眼看不出来,还是力学性能,金相分析吧

网友:
离着这么远,坛子里的大侠再神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呀

网友:
真奢侈,我到是好奇你用来干嘛的

网友A:
看截面感觉组织排列差别挺大的,这是不同条件下的铸件吗??有啥条件不一样??第一个看着比较粗糙,第二个细腻一点,哈哈

网友B:
第一件确实看着比较粗糙,第二个断面好看很多。

网友:
百度结果可以看看:
1、铜的好坏除了用化验检测以外人的肉眼可否区分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区分的。不管是黄铜还是紫铜首先判断它的好坏,先要看铜的光彩,紫铜棒和黄铜棒虽然都是铜棒但是价格就差了去了,紫铜是红色的越红说明铜含量越高,而黄铜呢首先看它是否有光泽。好的黄铜,颜色发浅。还有的铜上镀了一锌,有的镀锡,发白色,还有一种劣质铜,铜里面有杂铜里面有杂质,用手一弯就断成两截,里面有黑色杂质,这种铜都是差的。还有鉴定铜是否环保达标,我们就要根据铜的重量来判断了,一般黄铜的比重是8.5如果不是好的黄铜的话,它的密度肯定达不到。而紫铜的密度是8.9这是我们判断好差的标准值。

2、铜元素是一种金属化学元素,也是人体所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 铜也是人类发现最早的金属之一,是人类广泛使用的一种金属,属于重金属。
铜主要看他的色泽,紫铜,红铜是好铜。还有黄铜,颜色发浅。还有的铜上镀了一锌,有的镀锡,发白色,还有一种劣质铜,铜里面有杂质,用手一弯就断成两截,里面有黑色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件确实看着比较粗糙,第二个断面好看很多。

谢谢您,我们是做铜锤的,2个不同的毛坯厂提供的,左边那个是旧的合作工厂,有客户反应有大的气孔,砸的时候会坏掉,
准备换新的工厂,右边那个样品是新工厂提供的,但是我们不确定新工厂比旧工厂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截面感觉组织排列差别挺大的,这是不同条件下的铸件吗??有啥条件不一样??第一个看着比较粗糙,第二个细 ...

谢谢您,我们是做铜锤的,2个不同的毛坯厂提供的,左边那个是旧的合作工厂,有客户反应有大的气孔,砸的时候会坏掉,
准备换新的工厂,右边那个样品是新工厂提供的,但是我们不确定新工厂比旧工厂好不好?

2家工厂都是用砂型铸造的,右边工厂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点,总体实力差不多,他们说材料的配比有可能有点差异,
我自己的感觉是左边的粗糙,右边的细腻,这个图片是我们故意砸开测试的,没有什么测量的设备,砸的时候,费点力气都能砸开,

但是昨天的颜色亮,右边的暗,不懂是亮的好,还是暗的好,是密度大发暗吗 ?

网友B:
去看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如何控制质量的,右边的质量明显要好些,颗粒看起来比较细腻的代表组织结构要好些,强度也要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如何控制质量的,右边的质量明显要好些,颗粒看起来比较细腻的代表组织结构要好些, ...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看这个断面应该是右边的好,以前做铜合金的抗拉强度时粗糙的断面性能明县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断面应该是右边的好,以前做铜合金的抗拉强度时粗糙的断面性能明县差很多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