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不锈钢的抛光技术请教

楼主(2015-11-02):
事情是这样的,几个月前部门接了个外单,一个303不锈钢的工件90毫米长,直径15毫米,中间有5个平面大概2长,具体结构和图纸不便公开请见谅。此工件要求外表面全身镜面抛光,此前我们从没接触过镜面抛光技术,从上到下没有懂的,于是领导联系兄弟部门让我们去学习了一下,使用抛光机进行抛光,又从人家那捡来一台淘汰的抛光机就开工了。
但是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发现抛光的表面质量有问题,刚开始是有麻点,粗抛时出现,继续抛就会消失,也就没在意。后来因为前一批工件废了一些,之后又补做的,可是在抛光时发现在粗抛和中抛时没问题,到精抛时坏了,表面出现了一道道的痕迹,分布于工件轴向方向,肉眼观察高出表面,于是我用低倍显微镜观察发现那一道道的痕迹是一些黑色的不规则的点,似乎是什么硬度比材料高的杂质,在抛光时黑点越抛越多,当黑点消失后就成为一个小坑,这个问题找工艺找质检的人看了也没说出个什么,让用高倍的显微镜看看也不看,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怀疑是料的问题,但领导说料是日本进口的应该没问题。我想知道这究竟是我们的抛光方法或者是使用的耗材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在不锈钢的抛光加工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会出现什么问题怎么去应对。所以在此发帖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料的问题用金相分析可以看出来,哪怕你们自己没有,委外检测也是很便宜的

我认为应该是抛光膏或者抛光轮的问题

应该是在这两个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有硬质颗粒,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最要紧的先检查一下开粗的麻轮是否有问题,一般这么严重的问题很少出现在收光的白布轮上

问题出现是顺着轴向方向,你抛光应该也是圆周方向抛光的吧?

网友B:
分析一下金相吧。

网友C:
以前接触过塑胶模具镜面抛光材料一般都是P20 之类的 ,楼主可以请教下那些做模具抛光的他们应该有点经验

网友D:
以前开过一台给曲轴主轴颈和连杆颈抛光的机器,粗抛到精抛要用到5种规格的3M砂带,用切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的问题用金相分析可以看出来,哪怕你们自己没有,委外检测也是很便宜的

我认为应该是抛光膏或者抛光轮 ...

多谢大侠指点,金相分析这个还是让领导们去玩吧,麻轮和抛光蜡我们用过自己的也用过兄弟部门的,人家是专业抛光的,手法也是人家指导的,问题不是很大,且第一批没这样的问题,第二批几乎都有,痕迹的方向是固定的,而我们抛光的手法不会是一个方向,从显微镜下观察的痕迹方向没有变化,只是会发现一些肉眼观察不到的更小的黑点。现在已经发货了也没法搞了,因为那是医疗器械谁也不敢马虎,再加上我也想趁此机会学习一下,无奈手头资料太少,对与机械抛光以前也从未接触。现在也没法确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接触过塑胶模具镜面抛光材料一般都是P20 之类的 ,楼主可以请教下那些做模具抛光的他们应该有点经验

嗯,之前领导去模具部借过一点资料,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几乎没有参考价值,也就没在问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开过一台给曲轴主轴颈和连杆颈抛光的机器,粗抛到精抛要用到5种规格的3M砂带,用切削油。

我们这种抛光和用砂带磨光有区别,到最后镜面抛光后有一丁点缺陷也会很明显。我们是用麻轮加抛光蜡开粗,布轮和更细的抛光蜡精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金相吧。

这个不是俺能干涉的了的,俺只能把情况和领导说清楚,怎么办他们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俺能干涉的了的,俺只能把情况和领导说清楚,怎么办他们决定

分析金相应该是很容易的意见事情啊

你们做医疗产品,公司会没有400倍的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金相应该是很容易的意见事情啊

你们做医疗产品,公司会没有400倍的放大镜?

其实我们并不是专业玩医疗器械的,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电子行业的非标自动化设备零部件加工,也不知道从哪整这么个单子,再说了我们部门才组建五年,上上下下都是年轻人,不管是工艺技术人员还是加工人员,大多缺乏经验见识短浅,懂的太少了。做点自己使用的零件都有许多问题,搞点外单大都力不从心,各种问题都会出现,给鬼子干的活没一次是顺利交货的,对于技术上的问题是喊得响亮,干的悄无声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们并不是专业玩医疗器械的,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电子行业的非标自动化设备零部件加工,也不知道从哪整 ...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公司规模还不算小了

毕竟加工设计等等部门都能拆分出来,不容易

网友E:
振动式抛光机
好的磨料+清洗剂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动式抛光机
好的磨料+清洗剂 试试

这个玩不转,不允许有磕碰,又比较大,只能手工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公司规模还不算小了

毕竟加工设计等等部门都能拆分出来,不容易

公司规模还算可以,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一般人真不了解,我们只算一个小部门,算是个附属品,本身不产生什么效益,可以说是后勤,现在日子难过我们就更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