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百叶孔该怎么画呢?最好在钣金中

楼主(2015-11-03):
(图片)

网友:
按形状自己先设计一个3D凸模,PROE钣金设计里面选择凸模工具,创建凸模即可

网友:
以下链接是proe中百叶窗画法,如果你用其它三维软件,也都有这个功能
http://www.proewildfire.cn/thread-48279-1-1.html

网友A:
solidworks钣金基本功能:成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钣金基本功能:成型工具

请问怎么修改他的尺寸呢?试了半天没有成功

网友:
成型工具是要先画好成型的模型,再压印吧

网友:
三维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钣金件

网友:
楼主,按照你的要求,我附件了~请查看!

了解工艺,你才能更好的设计,祝你进步~

网友:
soildworks有教程的

网友(2017-05-11):
我用的是SW,先建一个成型工具,然后保存到一个位置,以后每次需要画这种百叶窗的时候拖出来就好。

网友:
sw有模具可以引用的,尺寸可以自己另存出来更改。。。。

网友(2017-06-15):
SolidWorks的钣金工具啊,专门用来绘制这种钣金件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