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凝风扇电机抖动的问题!求大侠分析!!

楼主(2015-11-03):
我公司现生产的电机冷凝风扇电机抖动PPM很高,我公司现对所有零部件都进行检查,发现都是合格的,现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求大侠分析!!!

网友:
如果转动部件都做过动平衡那就只有轴承和风道的问题了

网友:
分析过频谱吗

楼主:
频谱我们没有分析过,也没有设备。但是我们转子的动平衡都在010(100mg)以下,和定子一组装之后就会出现抖动情况,比例还是1%到2%,轴承检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找不到具体的问题原因,我们是做汽车的冷凝风扇的,电机上面是没有风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