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公差值是由直径查出,还是跟长度有关系?

楼主(2015-11-03):
同轴度公差值是由直径查出,还是跟长度有关系?

按手册上看是直接由直径查出,可是如果一个长10mm,一个长1000mm的两零件,公差等级一样,直径一样,同轴度一样吗?

有点迷糊,来指点指点。

圆跳动也同理,是跟直径有关系还是跟长度没关系?

网友:
   看看GB/T 1184 和GB/T 1804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能否截个图说明下呢或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点评):
问下,若加工一条阶梯轴,轴两端40,100长,中间100长4000,若标跳动,查得是0.025,加工的出来吗?怎么加工,帮忙解答下

网友:
请了解同轴度,圆跳动的概念是什么
这个估计够你看的了(从基准,位置公差类别,控制对象,大小,方向,形状,位置-----简单说了解同轴度公差带)

至于资料楼上给出,自己找不到么?非要别人灌到胃里才行

网友(点评):
就是找不到才这么说的,莫见怪

网友(点评):
1.请百度后再说你找不到。 2.不是我不想给你讲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我要是跟你说清楚,需要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系统,只能靠你自己去理解。

网友(点评):
恩,明白。不过想问下一条长轴上车床加工,加工出来后两头大中间小,这跟同轴度和跳动度没关系是吧

网友(点评):
你得明白啥是同轴度啥是圆跳动,全跳动。再来想有没有关系。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在瞎想啥。去看书,论坛上说的有的对有的不对,你区分的出来么。书不会骗你

网友:
感觉你是不太理解形位公差的含义,最好系统地看下吧,不懂了多看几遍,理解以后再回头看不要太简单。
给你发两个图:
我晕,截得图上传不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6t4BJOf4Cs3bS4-OGZ_Uph58XtORTR4VkDgBJRWbkLHT8s1BfDpnfPvOfoC39p0BkgHrrWwEe-nAVfSWH-3GK
给个百度百科的链接吧

网友:
和直径有关系。

网友A:
为什么要与轴长有关系,同轴度,不是圆柱度

网友:
论坛上能搞清这个问题的人寥寥无几
拿来式、组装式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网友:
给你整两个图片

网友B:
你看看概念,跟长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概念,跟长度有没有关系?

大概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可能是有个长轴工件,不知道怎么标形位公差的要求。
你这数字是不是写错了?长度4000?长径比近100?
先不管这些吧,你可以给中间的长轴标注一个圆柱度要求,给两端轴标注同轴度要求,基准可以标到中间的外圆上。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不标,按未注形位公差中间那一级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短消息扣了15分,唉。
不想说话了

网友(点评):
不要发短消息,之前我给鹰老大投诉发了四句话扣了6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短消息扣了15分,唉。
不想说话了

下次问问题最好贴图吧,我总感觉你写的尺寸有问题,那么长,怎么装夹怎么车

网友(点评):
确实是细长轴,不过是中间轴径100长4000,长径比是40,加工还是按细长轴加工

网友:
同轴度和长度没有关系
同轴度属于定位公差,而定位公差是指关联实际要素对基准在位置上允许的变动量。你说的那个细长轴标同轴度时只和需要根据直径来选择即可,此处基准是一条轴线,但轴线并不代表一定是直线,这里肯定要给其他公差来保证轴线的直线度或轴的圆柱度的。你想知道的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同轴度保证的是轴的每一个截面圆心与基准要素的误差在要求公差范围内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注意和同心度区分。这话说对了一半,同轴度有“同时性”要求,你要同时满足每个工件截面圆心在公差带内。

网友(点评):
上面有误导,此处基准怎么会是一条轴线。基准一般是垂直于轴的平面。基准的概念需搞清楚。建议楼主还是按我说的,公差带五要素,弄清楚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纠正。这里确实说错了,应改为基准的轴线。三维公差带说的好

网友(点评):
不客气,大侠虚心好学,论坛中有的人不懂装懂,指出错误还以为其自己是对的。我觉得不对就是不对,对就是对。我不懂,我错的地方我都直接承认:D 以后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摆正态度,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搞明白了

网友:
我感觉和长度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跟长度有关系

网友(2015-12-31):
附录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与轴长有关系,同轴度,不是圆柱度

手册上圆柱度的主参数也是直径

网友:
请问题主现在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吗,我现在跟你当初一样没有弄明白,还有手册上全跳动、同轴度、圆柱度的主参数都是直径,没有写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