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择传送带电机?

楼主(2015-11-03):
一般传送带怎么选择驱动电机功率?根据运输物体重量、加速时间吗?类似滚筒那样的一般传送带怎么确定阻力呢?谢谢!

网友:
    楼主, 能传一份图纸给我么。 最近在做这个结构,看上你们做的很成熟了。  谢谢  24342673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很多的,带子的延展性,材质,转轴直径,和传动速度

链条传动,至于滚筒直径、链轮直径等都是可知条件,我想知道怎么个计算方法。比如水平传送,如果不考虑摩擦,那么我根据需要的传送速度和启动时的加速时间,在乘以一个传动效率,大概就可以算出所需电机扭矩,但实际是有摩擦的,关于摩擦该怎么计算,不需要精确,能够合理就可。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很多的,带子的延展性,材质,转轴直径,和传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