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气缸内壁出现小坑问题

楼主(2015-11-03):
下图中的气缸,铸铝件。铸出来加工完后,表面的粗糙度还是不错(老工程师说的),之后做氧化,之后高温镀铁氟龙,这时表面就出现了图中的小坑,请问这个小坑是怎么来的?铸件本身有小气孔,高温后气孔放大?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是压铸还是普通铸造?要是压铸不能热处理

网友(点评):
小坑,但是比较小且均匀。 大侠,你觉得这个小坑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压铸还是普通铸造?要是压铸不能热处理

是压铸,我开始也比较困惑,问过高温多少,但是老工程师没有具体说,可能他没问清楚,只是说镀铁氟龙需要加温。
另,德国佬的气缸是做了硬质阳极氧化的,内壁内看不出小坑,但是上下安装面有小坑,但是很小且均匀。
大侠,你觉得这个小坑是怎么产生的?
还有,加热后气缸表面的小坑会扩大吗?

网友:
提高模具温度,增加压铸吨位。加工时挤压,气孔看不明显,但是处理之后,估计参与反应,而且热处理,因此缺陷出来了。

网友:
我也纳闷了,要做气缸的话,干嘛做特氟龙?这个是非摩擦面吧?

网友(点评):
磨擦面,工程师想法是特氟龙与聚四氟乙烯相互耐磨,仅此而已。

网友:
1.精炼过程中除气除渣不彻底。
2.铸造过程中空气湿度大,空气中的水分子溶解到铝水中。
3.模具排气不好。
4.铸造温度过高。空气溶解度增大。
5.保温炉中铝水与空气隔离不彻底。
做氧化后铸件表面原来的氧化层脱落,内部组织出现。针孔就看见了。
硬质阳极化后需要做封闭,大的针孔就看不见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讲的非常透彻。

网友(点评):
大侠,再问一个问题,做完氧化表面有小针孔,加热高温会使小针孔形成的坑变大吗?

网友:
高温加热针孔直径不变但针孔的颜色和氧化皮的颜色相近,就看不出针孔了。通过机械加工去掉氧化皮后就能看见针孔了。
化学氧化后针孔被腐蚀就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