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草图,选择两个元素之后,会自动出现添加几何关系??怎么取消?

楼主(2015-11-03):
solidworks在草图模式下选中两条线以上会自动显示添加几何关系,而不能一次删除?求解答

网友:
可以啊,刚试了

网友A:
这么好的上下文工具栏功能,楼主不要,真不识货。
你要取消就到自定义对话框中,不勾选红色圈中的选项。

网友:
为什么要取消,没有才麻烦咧

网友:
无论选多少元素,无论他们有什么关系,轻轻地按下“Delete”烦恼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上下文工具栏功能,楼主不要,真不识货。
你要取消就到自定义对话框中,不勾选红色圈中的选项。

正解。不过还没体会到上下文工具栏的方便之处,有了这个在修改草图的时候反而很麻烦,不能把选中的元素一次删除,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不要取消,4楼说得有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