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的膜压系数怎么确定?

楼主(2015-11-03):
看顾永泉的流体动密封和机械密封实用手册,对于纯液相平行平面,按计算公式膜压系数只与半径比有关,但后面又说影响膜压系数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流体的粘度越大膜压系数越小。如油是0.3,水是0.5,实验也偏向于这个数据。这又是怎么得来的?那公式有什么意义。

网友:
千月哥 我是胖胖的粒粒 我现在研二 最近一直在江苏这边搅拌器厂子里实习 导师是研究密封和腐蚀方向的, 让我毕业论文也搞这个方向 从论坛上了解到您在这一行干了很久 所以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qq是多少 我想单独问问您几个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的给搅拌器上安装的机封是集装式的,有非平衡型的也有平衡型的,搅拌器一般都是搅有磨粒的介质,所以大都用的是硬质合金密封环。我自己的想法是,既然要开题,我想一个是机锋的结构方面的改进,这一块,涉及的方面太多,也太复杂,什么启动力,弹簧压,闭合力,模压系数,这一块在顾银全的书里讲的很明确,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经验公式,就拿泄漏量来说,都是在特定混合摩擦状态下才有泄漏量的计算公式。而且我深切的怀疑公式的准确性。基于以上原因,所以,我想在机械密封摩擦副材料上做文章,学校里也有这方面的条件,我的想法qq里给您说,您看看合适不?

网友A:
千月哥你看的是顾永泉的,我看的是陈德才和崔德容编的老版的机械密封方面的书,
两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顾得书在公式的理论来源方面扯得可能多一些。
反压系数的定义是 密封面之间流体膜的平均压力Pm与密封流体压力P之比。
密封流体压力不用过多去说,高压侧减低压侧的压力就可以了。密封面之间流体膜的平均压力按我图上说的来就可以

网友:
说道公式的意义 我想就是起一个参考作用而已,公式中的平均流体膜压力,一涉及到流体膜状况就复杂很多了,介质压力,介质温度,介质粘度,动环转动的速度,我想都会对平均流体膜的压力产生影响,所以系数这个东西真不如实践得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月哥你看的是顾永泉的,我看的是陈德才和崔德容编的老版的机械密封方面的书,
两者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顾 ...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回复我的帖子我没有提醒@老鹰
这个公式只是表达公式,是不能直接计算的。机械密封的重点就是那个膜,江苏那里研究机械密封的,你们导师或许跟顾永泉也有点关系哦。顾永泉的使用机械密封技术,结合流体动密封,这两本书都是讲个机械密封的基础,看懂了再找外文资料看。材料我建议你尽早死心,因为我们的公司搞个新配方都做了好久,材料更需要对摩擦和润滑,陶瓷材料学,冶金有很深的理解。简单点的课题,搞结构容易多了,网上论文很多都是这方面的。新的机械密封结构,端面改型及端面开槽还有它的计算,密封系统的某种改进,都是比较有可能的。如果偏学硕,就算动密封的一个方面吧。等你了解了这些应该就可以向你们老师请教他的成果了。国外前沿的是在非接触流体动密封的模型,现在端面改型的应用不少了,但理论模型还没有,就算应用,如干气密封,也只有约翰克兰和少数几家有比较准确的数据吧,这个没接触他们不知道。或者对一种材料做某些实验也可以做论文吧

网友:
千月哥 最近几年新出来的材料有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市面上成批量生产的都是环氧树脂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还有金属基和陶瓷基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金属基和陶瓷基仅在实验室阶段停留着,没法批量生产,最近我看了一些知网上的文献发现这种环氧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普通机械密封上面比较合适,耐磨性,硬度都不错,不过都是在静止件上应用比较多,它的运动学特性现在还是未知,没有人做这个东西,我想对这种材料做实验看它能做摩擦副不,若果可行做哪种摩擦副,和什么材料配对比较好,包括他的硬度,磨损量,耐磨性,机械力学性质(强度,刚度),化学腐蚀性质,看看是否合适去做。

网友A:
这些仅仅是我的初步开题的想法,马上就要开题了我连这东西环氧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没见过,所以这两天一直一边看文献,一边在询问厂家,有些厂子说能做,有些厂子说不能做,搞得我自己都有点神经了,千月哥你了解这种材料吗?

网友:
即使最后做失败了,也可以给后来的人了解这种材料的动力学特性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仅仅是我的初步开题的想法,马上就要开题了我连这东西环氧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没见过,所以这两天一 ...

你说的这个东西学名我不知道,看你说的好像是树脂浸渍石墨,和加碳的碳化硅。可以具体说一下你的材质吗

网友(2016-03-24):
有限元,模拟工况条件会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点评):
你是说CFD吧?你有做过的吗?

网友(2018-03-24):
听着和看评论感觉不明觉厉——但是这个貌似不太好作为研究对象的(膜压系数),貌似厂家里面也无人纠结这个问题。
我个人看法,端比公式本身是用于普通密封的近似设计,高压/高速等场合一般无法拿它作为设计的理论依据,所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参数的它(膜压系数),没必要搞得太清楚了吧——不具备性价比。

网友:
看了这么多帖子   这个是最贴题的了    字里行间都是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