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分度盘和数控分度头(第四轴)的区别

楼主(2015-11-03):
数控分度头也叫第四轴,有的人也叫分度盘。他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分度。
  数控分度头的作用是按照控制装置的信号或者指令作回转分度或者连续回转进给运动,使数控机摩羹完成指定的加工工序。数控分度头一般与数控铣床、立式加工中心配套,用于加T轴,套类工件。数控分度头可以由独立的控制装置控制,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接口由主机的数控装置控制。
提示:采用数控分度头后,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加工件的加工质量。

网友A:
回转直径300,高度100的数控分度盘多少钱一个?

网友:
见过普通的分度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转直径300,高度100的数控分度盘多少钱一个?

6-7万

网友:
引用 网友B:
6-7万

6-7万的话  我卖你3个

网友:
吓死宝宝,6-7万一个

网友:
我6-7万的话  我也卖你3个

网友(2019-10-23):
我卖你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