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导轨基准面差5个丝有影响吗?

楼主(2015-11-03):
雕铣机导轨基准面差5个丝有影响吗?

网友:
这次你差5丝,下次还可以继续差5丝,结果你就知道了,

网友:
误差只会累积不会消除

网友:
机身刚性强的,5丝差太多了,刚性弱的机身,你差几十丝都可以。

网友:
不过也怀疑你的测量方法不对,最好上点图,没图说什么

网友:
不要为好

网友(2015-12-08):
不知我理解有没有错,你说的基准面是装线规用的?
5丝,太多了!
至少控制到1丝内。

网友:
看你多大的面了,可以的话磨两刀就有了,成本也还好。侧面基准的话就装配调整下了。
有些导轨本身可以浮动,问题是没有问题。实际就是反应到你的XYZ垂直度了。
你这个是预压型导轨吧,本身追求高精度、高稳定性,简单都能控制的地方,尽量控制。
要不整机能有多大精度呢?

网友:
5个丝有点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