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 和数控系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03):
PLC控制系统 和数控系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像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很贵,而PLC的系统便宜的多,  哪位大神能全面的解释一下。

网友:
法拉克的也不便宜,品牌都不会便宜,看你的用途,精度,控制几轴,几轴联动。
数控系统也有便宜。国产的大把。

网友A:
PLC都是以状态为主,信号有无,数控主要脉冲驱动尺寸。
PLC   油缸的进退两个位置
数控  滑台的行程内任意位置

网友:
一句话,数控系统控制的位置更准确。
plc现在也能控制好几轴,高端的也能几轴联动,但是精度跟响应是比不了的,只能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非标机中。

网友:
以前的PLC是取代”继电器“的,就是为了实现电路的控制功能或缩短改造控制功能更方便,减少物理接线
数控:日本 发那科和 西门子是控制机床 运动的
设计开发的初衷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都是以状态为主,信号有无,数控主要脉冲驱动尺寸。
PLC   油缸的进退两个位置
数控  滑台的行程内任意 ...

说的好!控制方式精确度不一样!本质其实是一样的,现在的PLC功能越来越强了,但是还是点控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好!控制方式精确度不一样!本质其实是一样的,现在的PLC功能越来越强了,但是还是点控为主!

恩啊  是点控位置  但也可以控制伺服步进电机什么的

网友(2016-03-29):
数控系统,相当于plc类的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