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细栏中数量导入的是长度怎么改

楼主(2015-11-03):
明细栏中数量导入的是长度怎么改

网友:
大侠您有没有试着看看零件属性呢?是不是零件属性错了呀?

网友:
鼠标放数量下面单击 出现一个长箭头 然后点两下,会出现一个选项,下拉把该列属性链接为数量,不行的话,看看零件自定义属性填错了没,

网友:
这几天刚刚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晚上好!我想要的是方通的数量,而不是长度。以前也出现过,忘记是怎么改的。您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晚上好!我想要的是方通的数量,而不是长度。以前也出现过,忘记是怎么改的。您有方法吗

我截图的书中,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您先看看,不行再来讨论。

网友:
鼠标放至“数量“栏最上方—出现向下箭头—双击—属性选择”数量“

网友(2022-05-19):
2021版本里还是有这个错误,而且好多装配体还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