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配合探讨

楼主(2015-11-03):
     我们知道在机械行业很多人认为轴承配合时轴走负公差,轴承孔走正公差!这样会比较好装配,但一直有个疑问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写一般为过盈配合或者是过渡配合!那查表可知有些轴为正公差而轴承孔为负公差!我到底要依据哪个原则比较有效简单?

网友:
要看应用场合:
比如,在受力不是很大,为了方便安装,就用间隙配合
         在受力大,并且不需要经常拆卸的场合,要用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轴承如果外圈旋转内圈固定,外圈相对要紧些内圈要松些,反之亦然。

网友A:
"在机械行业很多人认为轴承配合时轴走负公差,轴承孔走正公差",谁说得?
轴承孔是走正公差么?这是基础知识了。

网友(点评):
对不求甚解之流是不会去深入理解何时该过盈何时该间隙,更不用说到公差级数选用的道理。俺周遭大把朋友都是搞维修,俺能理解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
公差具有互换性!还有考虑到当轴转动时温度升高,周膨胀!频繁正反转,频繁启停,转速等工况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用到的工况都是转速不高 负载较小的情形,设计都是给的轴小孔大的公差模式。有用心查机械设计手册按情况要过渡配合,结果设计被老工程师说道,说这样不便拆装。还有公差等级也很少设计用到6级公差 了不起7级8级

网友(点评):
楼主轴小孔大,怎么会不利于拆卸呢

网友:
"在机械行业很多人认为轴承配合时轴走负公差,轴承孔走正公差",不懂是谁说的
只知道什么是基孔制、基轴制,还有那些什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间隙配合的

网友B:
理论上轴承工作在0游隙或者有预过盈的时候寿命是较长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在大的载荷 高的转速 高的温升实用的情况下是必须留有足够的工作游隙的,这就涉及到轴承的外圈和内圈与孔和轴的配合了,如果都用间隙配合那轴承的工作游隙就是轴承的原始游隙,这在有些场合是可以的,但在轴承要有高的回转刚性和高的回转精度的场合是不行的,另外这样的配合还有可能使得内圈 外圈相对于孔轴滚动体有相对运动导致孔越来愈大 轴越来越小滚动体有附加滑动摩擦的可能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采用过盈配合那理论上得知道轴承的原始游隙和实际工况所需的工作游隙,这样可以通过计算外圈和内圈分别与孔和轴配合时多大的过盈量抵消掉多少的轴承原始游隙,就可以预测所给孔和轴的公差是否满足使用要求,一般很少有人会去算着这个,基本根据经验选取,计算这个可以参照过盈连接的计算方法,还可以估算出装拆轴承所需的轴向力,这就是在考虑使用的情况下还要考虑装配的便捷性

网友:
看这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轴承工作在0游隙或者有预过盈的时候寿命是较长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在大的载荷 高的转速 高的 ...

"如果都用间隙配合那轴承的工作游隙就是轴承的原始游隙" ,不对!
你没有考虑运转后温升对游隙的影响。

网友(点评):
被你逮着了,欠考虑,不过楼主应该能明白大体意思了

网友(点评):
被我逮着了?汗,这话说得

网友(点评):
大侠治学严谨,我辈楷模^^,这么说怎么样

网友(点评):
晕!我只想说咱们互相讨论。你要说“逮”,下次我就不敢和你讨论了。

网友(点评):
别别啊,玩笑,大侠莫当真

网友C:
我默默打开D盘中文件——“常用设计数据”,看一遍,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默默打开D盘中文件——“常用设计数据”,看一遍,压压惊。

大侠,你这个excel文件要分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默默打开D盘中文件——“常用设计数据”,看一遍,压压惊。

可否分享给大家看看啊,谢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否分享给大家看看啊,谢了啊

这些数据手册里都有。
嫌翻手册花时间,把手册中自己常用的数据摘录出来,加入一些企业的数据,零零碎碎的东西,自己能明白,难入行家法眼,就不献丑了。
各人按自己的情况编一个应该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数据手册里都有。
嫌翻手册花时间,把手册中自己常用的数据摘录出来,加入一些企业的数据,零零碎碎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其实小小的间隙配合也是可以的,轴承胶,前提是要考虑负载

网友:
"我们知道在机械行业很多人认为轴承配合时轴走负公差,轴承孔走正公差!"

夏虫不可以语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行业很多人认为轴承配合时轴走负公差,轴承孔走正公差",谁说得?
轴承孔是走正公差么?这是基础知 ...

小栗富士雄的《机械设计国标便览》里面就写着,轴h7,孔H7,台湾人都在用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这部分在第几页?俺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轴承工作在0游隙或者有预过盈的时候寿命是较长的,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在大的载荷 高的转速 高的 ...

大神分析的很到位啊,佩服!

网友E:
不扯别的,如果轴大孔小,好装配吗,是不是装配人员还要磨小轴或者扩孔再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栗富士雄的《机械设计国标便览》里面就写着,轴h7,孔H7,台湾人都在用

1. 小栗的"孔H7“,这个孔是什么孔?是轴承内孔还是轴承座内孔?
2. 小栗的“孔H7“是针对什么工况的?什么应用?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扯别的,如果轴大孔小,好装配吗,是不是装配人员还要磨小轴或者扩孔再装配?

1. 看你上一楼还在佩服番茄大侠分析到位,怎么还没理解呢?
    番茄说得很清楚了,轴承与轴配合有间隙配合、有过盈配合,应用场合不同。
2. 过盈配合的安装方法很多,有机械法、加热法、冷却法、液压法,根据不同应用选择。

网友(点评):
扯一个加热法装配的问题。如果用乙炔氧气加热轴承内圈来装配,会对轴承有哪些影响?

网友(点评):
一是受热不均匀,二是容易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你上一楼还在佩服番茄大侠分析到位,怎么还没理解呢?
    番茄说得很清楚了,轴承与轴配合有间隙配 ...

说的有道理,只是过盈配合的话加工要求太高了,一般都要几个缪,老板不高兴啊

网友(点评):
过盈配合一般都要几个缪? 多大的轴承用这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