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问关于孔轴公差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5-11-03):
我在书上看到选用公差时不要使轴与孔的公差带相重,在尺寸公差中,加工出的轴倾向于偏大,而孔易偏小,因此必须使孔的最小直径大于轴的最大直径。
我想问的是,孔和轴的配合分为间隙、过渡和过盈三种类型,如果像书上说的那样,那不就只有间隙配合了吗,过盈配合时轴的直径不就是大于孔的直径吗?希望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该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说呢!

说说您的理解吧,求指教

网友A:
你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生?

嗯嗯,对这一点不太明白,希望能解答

网友B:
学生啊,去看看互换性与技术测量,上面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啊,去看看互换性与技术测量,上面写得很详细!

就是看不明白才来请教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我觉得,你要结合实际需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合吧!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属于间隙配合,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轴与孔的配合关系都属于间隙配合,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比如机械制造里有一种链接方式就是通过轴与孔的过盈配合保证的。至于书上所述,他可能规定了一些前提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要结合实际需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合吧!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属于间隙配合,但是不一定所有的 ...

非常感谢

网友D:
你说的是间隙配合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选用重合公差,原因是轴或则孔本身的直线度会导致在相同实际外形尺寸的时候,间隙变成过盈。这时候会有包容要求。所以不选用重合公差避免复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间隙配合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选用重合公差,原因是轴或则孔本身的直线度会导致在相同 ...

嗯,您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现在才知道公差、配合、粗糙度以及工艺的重要性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一般情况下尽量使孔加工尺寸偏大一点,轴尺寸偏小一点,利于安装,但是如果是真真的过盈配合的话轴径就应该大于孔径了吧

网友E:
”倾向于“你的题目中也说了,只是说没有特别要求是这样做,如果需要过渡或者过盈就按图纸要求。而在现实中,没有特定要求是,我们更多是按照该孔或者轴的作用去加工出相应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倾向于“你的题目中也说了,只是说没有特别要求是这样做,如果需要过渡或者过盈就按图纸要求。而在现实中 ...

多谢

网友(2015-12-19):
轴径大于孔径,属于过瘾配合,安装时需要把轴敲进去,轴在孔内不会转动,类似于销钉的作用。孔大于轴,则轴在孔内可以转动和移动,看你个人需要怎么使用。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