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防锈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03):
公司是做机械设备的,有些零件加工不了的需要外协,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零件防锈是通过发黑来处理的,但是有些重要的加工面,比如基准面,或者导轨,或者轴承座等一旦发黑精度就差不多没了,只能抹一些油,但是零件装配过程中或许工人一碰油没有了,过几天就又锈了,大家所在的公司在一些加工面的防锈处理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觉得这就不属于设计问题了,应该属于装配管理的问题,装配后暴露在空气中的配合表面刷防锈油这是常识。

网友:
其实材料这一块可以控制的!

网友:
涂完油用防锈纸包起来,用的时候在打开清洗

网友:
发黑不影响你精度的。

网友(点评):
有些基准面一发黑,人家有意见,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搞得这么黑黑的,呵,还是多打油吧。

网友A:
发黑(发蓝)会影响精度?你们有没有做过实验什么的?

网友:
零件电镀  镍     铬都可以。

网友:
第一:什么油这么容易被碰掉?
第二:没一道工序都引入涂油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发蓝)会影响精度?你们有没有做过实验什么的?

发黑的过程不就跟热处理类似吗,如果变形当然影响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黑的过程不就跟热处理类似吗,如果变形当然影响精度了

发黑工序要求加热温度都在150°左右,这种温度达不到组织发生相变的温度,没有相变就没有体积变化,就不会发生变形。另外工件在发黑过程中又不受什么外力作用,为什么会发生变形?
我觉得应该不会变形,我们公司之前的发黑基本都在最后,没发现有什么变形。

网友B:
除了材料之外,跟车间环境也就很大关系,发黑的工件放我们车间都锈了,湿气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材料之外,跟车间环境也就很大关系,发黑的工件放我们车间都锈了,湿气太重。

是啊,我们公司也有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防锈的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公司也有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防锈的办法没有?

刷油包油纸了

网友:
发黑变形试验做一下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网友:
发黑(发蓝)不影响尺寸精度,我们公司钢件表面要求发蓝的,精尺寸都是做到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黑的过程不就跟热处理类似吗,如果变形当然影响精度了

发黑在加热温度最高只有100多度,并不像热处理淬火那么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在加热温度最高只有100多度,并不像热处理淬火那么高的温度

嗯,只是公司的一个老工程师跟我提过,说肯定会影响零件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是公司的一个老工程师跟我提过,说肯定会影响零件精度

加热100多度时会产生一定的热变形,但这种变形是可恢复的;热处理的温度比这高多了,精度要求高的一般处理前放一定的余量留精加工,已消除热变形带来的误差

网友C:
要不放心,就采用表面电镀的方式:镀锌、镀镍(化学镀镍)等等方式来达到防锈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放心,就采用表面电镀的方式:镀锌、镀镍(化学镀镍)等等方式来达到防锈的目的

电镀不是特别了解,一般镀层能有多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公司也有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防锈的办法没有?

以前我们发黑的零件偶尔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基本上都采用镀铬,磷化了。推荐磷化,便宜,防锈效果也比发黑好。

网友(2016-05-08):
亚硝酸钠溶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