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递进式分配器漏油和不出油怎么办

楼主(2015-11-03):
我猜测应该是属于 单线递进式分配器吧,有不出油和漏油的问题,因为设备多啦!毛病各不相同,师傅拆过,我没有,师傅说没法拆,拆了就很难装,好不容易装起来也是漏油,最后还得买新的,有这么难吗?

网友:
找原理图,自己试着弄。拆的时候注意标记,分清楚那个是那个
可能是里边活塞卡住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学到了,就懂了

网友:
不拆就找不到毛病。

网友(2016-06-15):
漏油的情况一般很少,不出油就是堵塞了

网友(2016-12-17):
为什么拆下活塞动,安上就不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