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J53合金热处理淬火时效HRC33-39

楼主(2015-11-03):
    图纸材料3J53合金,热处理要求淬火时效HRC33-39,给到热处理厂,说没做过,这材料不常见吗,一般热处理厂能做吗。

网友:
3J53合金的热处理不是“淬火时效”,而是“固溶“+”时效”。

可以参考 YB/T 5254-2011  ;   YB/T 5256-2011

网友(点评):
我查查,谢谢前辈。

楼主:
       请问大侠这种原材料供货料态硬度大约多少,我查的资料,上面有抗拉强度,换算过来应该有HRC30以上,可现用原材料打硬度,很软,根本打不出HRC的数值,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难不成客户料给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