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人的笑话

楼主(2015-11-0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个设计过程中的笑话,故事讲的是比较浅显的设计失误,希望看过的人都有所得。也希望能人对故事里的设计内容深度剖析并惠及大家,谢谢。

2014年,有一天总部某位工程师打电话过来,找部门另一位工程师齐。

问:听说你们前不久做过一台倍速链(类似皮带线的功能)设备,请教一下,倍速链最快能做到多快的传输速度。
齐答:这个不清楚,没计算过,我们当时用速度大致200mm/s
问:你帮我问问你们的供应商最快能做到什么速度,能不能达到2m/s的速度,负载很小。
齐给倍速链设备供应商打了个电话,供应商说算算,一会打了回来,说太快了,根本达不到。这个结果,部门里几个设计的都比较认可。于是齐把结果告诉了总部工程师。

第二天总部的工程师又打电话来,
说:有没有其他的流水线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我们需要能达到2m/s的传输设备。你们深圳的供应商比较多,帮我们联系两家。
齐很无奈,和我们说了这个事,我们讨论了一下,我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快的速度,客户用的什么线体,客户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吗?
然后我们又打电话给总部工程师,就提出了我们的问题。
他说:我们必须要这么快速度的流水线,客户也能达到这个速度的。
齐问:客户用的什么线体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你们直接问客户哪家做的流水线,让他们供应不就好了吗?
他说:客户用的是皮带线,他的供应商,我们不好打听。
齐说:皮带线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我不信,皮带线都是烂大街的结构了,还没听过皮带线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总部工程师回答:我们这么的供应商也是说达不到,所以才想到倍速链,但是客户的技术协议上就是这么要求的,我们的设备要插到客户的流水线上,长度2m,效率要1 pcs/S,客户的设备上下游都能达到这个效率。
说到这,我们恍然了,折腾半天,坑在这儿呢。齐心平气和的给总部工程师解释了一番,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一层思考
后来我私底下想到这个事情,细细一想,这个设备要是和客户的上游速度相同,除去打标的停留时间(我们是做激光打标设备的),哪怕在短,总有损耗,后面就没有原来的加工节拍了,层层下去,效率岂不是损失很多?
又一想,没那么难,只要把皮带的速度提起来不就行了吗?真这么简单?来分析一下,
打标加工时间:t1
本站设备运送工件的时间:t2
本站设备完成一个工件加工耗时= t1+ t2

本站相邻工件的距离:S
本站设备的皮带速度:V2
t2= S/ V2

上游皮带速度:V0
上游相邻两工件距离:S0
如果效率是1 pcs/sS0/V0应等于1s。那么仔细想想其实t2也应该等于1s,这样看来跟速度没有关系了啊,无论怎样提速,效率都会流失。于是我就像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
直达有一次,我重新分析这个过程并发现了一个错误。为了说明错误,假设打标时我们的皮带线接收到第一工件但是还没有接收到第二个工件,打标时我们的皮带线停止但是上游不会停止,当上游皮带线将第二个工件送过来时,
两工件的距离S=V2*(1-t1)
t2=(相邻工件的距离S/我们设备的皮带速度V2=1-t1
设备完成一个工件加工耗时=(打标加工时间t1+运送工件的时间t2=1s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提速只会改变我们皮带线上两个工件之间的距离,不会影响整个的加工效率。即使初期第一次打标时我们的皮带线上已接收了若干工件,整个过程中,也只会是这若干个工件的间距较设备平稳后工件相邻距离长一些,即仅仅这若干个工件会效率慢些,后面的效率还会是1pcs/s

第二层思考
问题到这,会有一个新的问题,既然皮带速度快慢不会影响效率,那么我的速度就可以无限变慢吗?显然是不行的,假设
效率为N  PCS/S
打标加工时间:t1
本站工件间距:S
本站设备的皮带速度:V2
可推导出这么一个公式:S=V2*(1/N)-t1
而工件是有长度的,当S小于或等于工件长度时就不合适了。
另外提一句题外话,我们做过几个客户,皮带线都用的是定速电机。

就分析到这吧,毕竟皮带线用的比较浅,讲深了烧脑。
在此我希望资深的输送结构设计师们,对我这种掌握比较浅显的机械人给予一些指点。比如在负载一定时,皮带线最快能多快,或者速度比较慢时,负载又能达到多少,可以的话能不能留下一些宝贵的计算方法。不胜感激。
其实还有许多流线体我很想了解,比如滚筒线,板链线等。

网友:
你们总部工程太“牛”了

网友A:
”1pcs/s“是完成一次零件打标1s是吧,其实2m流水线上是有很多零件的,所以和流水线长度是没有关系的吧。是这么理解的吗?

网友:
无知无畏

网友:
输送线有储料的功能,应该可以解释用定速电机。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总部 告诉你要这样,再多点也不讲,有点日本人的风格!
也遇到过,要求这样那样,问到底啥歌意思,答曰:照着做,尼玛,最后失败!

网友B:
没看明白,2m的物体要有1pcs/s,不得1s内至少得通过一个物体的长度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流水线2m,不是零件2m

网友(点评):
平皮带的是20-30M/S极限。链条的是15M/S极限。流水线的是怎么算的不咋知道。。。。。。。。。。。

网友(点评):
人家的要求不错呀,就是每秒一个工件,你的运输速度就看工件的长度了而不是运输线的长度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打标(t1)+传送时间(t2)>工件之间距离(t1+t2)*v?

网友D:
“设备要插到客户的流水线上,长度2m,效率要1 pcs/S” 我觉得你们分析的太复杂了,只要打标时间提升到1 pcs/S,流水线够长速度够快保证产品不堵不拥挤不碰着,不就可以了吗 ,重点是提升最慢工站的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打标(t1)+传送时间(t2)>工件之间距离(t1+t2)*v?

和我理解的一样

网友:
思维定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cs/s“是完成一次零件打标1s是吧,其实2m流水线上是有很多零件的,所以和流水线长度是没有关系的吧。是 ...

是的 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人有时候容易钻牛角尖,而且最恐怖的是总部的领导们不知怎么回事都没有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要插到客户的流水线上,长度2m,效率要1 pcs/S” 我觉得你们分析的太复杂了,只要打标时间提升到1 pc ...

和客户打交道 很多时候 人家不是来给你讲道理的 人家是来提要求的 ,客户资深的老工程师提要求还比较中肯,最怕入职不长,见识短,又自视颇高的年轻人,他们很自信,你很难跟他讲道理,而恰恰这种人提出的要求要么难以忍受 要么让你哭笑不得

网友:
哈哈,见过不少像你的总工一样的大忽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2m的物体要有1pcs/s,不得1s内至少得通过一个物体的长度吧?

“平皮带的是20-30M/S极限。链条的是15M/S极限。流水线的是怎么算的不咋知道。”你确定单位没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平皮带的是20-30M/S极限。链条的是15M/S极限。流水线的是怎么算的不咋知道。”你确定单位没错?

我也在想,速度能这么快?

网友G:
呵呵,伺服加同步带能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好高深、、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
没看懂,你的标题和你的内容有什么关联!

网友:
大侠分析的很到位,很多技术要求仔细做数学分析一下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客户执着于要提高一段传送速度,跟他解释好久那个速度对整体的时间影响很小,只要执行动作的工位不会待料,效率就不会降低。还好后来客户自己还是想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想,速度能这么快?

这么快速度应该是用在印刷行业的。30米/秒没见过,12~15米/秒见过。。。要用频闪灯才能看见输送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伺服加同步带能达到这个速度

理论上8m每秒都可以达到,但是你问问电机商,有谁会推荐你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快速度应该是用在印刷行业的。30米/秒没见过,12~15米/秒见过。。。要用频闪灯才能看见输送的产品。。 ...

这个我相信,负载小嘛

网友:
我想楼主你钻进牛角尖了
从来没见过平皮带有人会设计成前后速度不一致的情况,试想一下,低速进高速没什么问题,但是高速进低速呢?上面的工件或夹具会堆叠到一起,越聚越多,最后完全堵死。所以皮带线通常都是前后速度完全一致。除非你想拉开上面产品的间距,才会用到倍速,但是也只是低速进高速
另外关于负载和电机调速,选择电机的时候会有一个参照的负载重量,这个负载就是这条传送带的额定负载,而额定速度通常是固定或者客户要求的,有了负载,有了速度,电机的功率也就确定下来了,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承诺,负载减小的情况下可以提高速度,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怎么进行?谁来确定皮带上面的真实负载?从而确定电机变频器的频率?如果电机烧毁了,又怎么来证明是由于负载超过了该频率下负载限制还是因为皮带线本身的缺陷?
同时,不同频率下,电机的效率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你会需要一张对照表,频率-负载对照表,这个操作方式本身就无比麻烦
因此最简单的方式,给出额定负载,额定速度,恒定速度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8m每秒都可以达到,但是你问问电机商,有谁会推荐你这样用的

那用什么达到2m/s

网友:
看了全文,公式没仔细看,但是也想明白了,用简单的话描述下真实的情况:
其实打标是个中间过程,只要打标后送出工件的效率达到1PC/S即可,也就是打标的效率要达到1PC/S,跟什么速度,距离的没什么关系,当然极限情况除外了。

网友:
谢谢,希望以后再讲些皮带应用的经验。

网友:
楼主为什么倍速链达不到2m/s呢?如果用节距38.1三倍速链、选用减速比为3的电机,9齿的链轮分度圆直径110mm  周长110*3.14=345mm电机转速为466r/min  驱动链轮选用分度圆为110的链轮,倍速链内部滚子的线速度为466*345mm/min=2679.5mm/s   倍速链的放大效应会让搬运速度提升3倍。算过后理论值可以达到8038mm/s  。。。。最近正在选型电机,上面是我哪儿算错了吗?真心求教,我马上会写一份我的电机选型过程,待会儿再给楼主一个链接,方便的话帮我看一下是否有错误啊。我这两天要把电机下单了,担心买错了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13&page=1&extra=#pid3327325 大侠我的请教帖子写好了,方便的话移步指教一下啊

网友(2017-07-09):
引用 网友A:
”1pcs/s“是完成一次零件打标1s是吧,其实2m流水线上是有很多零件的,所以和流水线长度是没有关系的吧。是 ...

1秒1个零件,流水线的节拍是取决于慢的工序(该工序时间+从上一道工序到这道工序的运输时间)??

网友:
时间>距离?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