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接板的加工工艺如何处理

楼主(2015-11-04):
我猜测是全部用CNC铣。可以满足精度吗?

还是需要其他工艺?

(写软件的工程师,开始接触机械。所以问个很入门的问题,不要笑话!)

网友:
铣床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A:
一般都是CNC配合线割或者放电加工完成的

网友:
CNC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看第三张图片的话,很像我们前段时间做过的,我记得应该是不锈钢的。CNC加工中心配合线切割

网友:
像我这种1级钳工,用搓都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CNC加工中心配合线切割完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CNC配合线割或者放电加工完成的

放电是说割方孔吧!

我们方孔要求不高。

其实还是cnc一次可以成功的吧!

网友(点评):
恩,我是说大体上就是这三种配合,你的这个产品CNC足矣搞定

楼主:
楼上的 “老鹰”,谢谢加分。第一次来机械论坛。

我现在级别太低,不能同意好友申请,不能发短信。

网友(点评):
老鹰论坛的老板,哈哈

网友:
线切割配合铣床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