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粉末冶金小齿轮的表面是做了什么处理?

楼主(2015-11-04):
图片是公司近期开发使用的电机小齿轮,材料是SINTER FN-0205-20,请教下这个齿轮表面是做了什么处理看起来如此光洁?
是镀铬或者是银白色磷化吗?如果是镀铬,那么处理完之后会不会影响齿轮啮合间隙跟精度尺寸呢?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A:
镀镍的,看光泽,可能就是滚镀的普通镍

补充下尺寸问题

这种小工件,如果用化学镍的方法,可以控制膜厚工厂+-2微米以内,如果用电镀镍的方法,可以控制+-5以内

看你这个制作工艺,应该这个精度对你够用了。。。

网友(点评):
不敢说高手,我说的这个精度,已经迁就好多问题了,按照道理,化学镍可以控制+-1微米的,电镀镍,不好说。+-3可以的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镍的,看光泽,可能就是滚镀的普通镍

补充下尺寸问题

谢谢版主的解答!
看了你的回答后,因为不太懂,我就又查了滚镀镍的资料,看来它就是你说的滚镀镍。
再请教下版主,按你经验看,这种齿轮滚镀镍的话,为不影响啮合,镀层一般控制在哪个范围比较好呢?
我是这方面小白,还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看了你的回答后,因为不太懂,我就又查了滚镀镍的资料,看来它就是你说的滚镀镍。
再 ...

因为粉末冶金件是有一定的孔隙率的

一般我们电镀之前需要做封孔处理(含浸等等工艺),
做完之后电镀需要大电流先冲击镀底层,再电镀光亮镍,
一般电镀膜厚控制在8-12微米之间会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粉末冶金件是有一定的孔隙率的

一般我们电镀之前需要做封孔处理(含浸等等工艺),

嗯嗯,知道啦,再次谢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网友B:
我刚从学校来到企业实习,在波林的粉末冶金车间,了解一点这个小齿轮,工艺流程为  压制----烧结----抛光 ----超声波清洗 ----烘干---最后直接渗碳淬火   好像没有经过电镀

网友:
这么亮,看着应该是镀了镍
镀层厚度可以控制,考虑进配合精度就行

楼主(2015-12-28):
引用 网友B:
我刚从学校来到企业实习,在波林的粉末冶金车间,了解一点这个小齿轮,工艺流程为  压制----烧结----抛光 - ...

恩,那为什么看着这么光亮呢?这个看着的确像镀了层东西的啊

网友(2016-11-23):
抛丸(喷砂)出来应该和这光亮差不多。个人愚见,勿喷!

网友:
应该是表面喷丸处理,提高疲劳强度

网友(2017-05-19):
磁力研磨,可以抛出金属本色。很亮,一般如果没啥异常或者客户要求的话就不会去电镀

网友(2018-05-07):
如无特殊要求应该不会再上镀层吧,表面处理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