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5-11-04):
最近开始看电气书籍,对一句话不太理解,反射型光电开关可以检测透明半透明物体,可是它后面有括号,里面写着可以检测透明物体背后的物体,那到底是检测透明物还是透明物后面的物体?

网友A:
这是不是慢反射光电开关啊?
        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它是一种集发射器和接收器于一体的传感器,当有被检测物体经过时,物体将光电开关发射器发射的足够量的光线反射到接收器,于是光电开关就产生了开关信号。当被检测物体的表面光亮或其反光率极高时,漫反射式的光电开关是首选的检测模式。
        特征:有效作用距离是由目标的反射能力决定,由目标表面性质和和颜色决定;较小的装配开支,当开关由单个元件组成时,通常是可以达到粗定位;采用背景抑制功能调节测量距离;对目标上的灰尘敏感和对目标变化了的反射性能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慢反射光电开关啊?
        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它是一种集发射器和接收器于一体的传感器,当有被 ...

是这个型号,但是书上说  它适合检测透明物体,但是它又备注:可以检测透明物后面的物体,所以有点蒙,它是检测那个透明物 还是透明物背面的物体

网友:
透明物后面的物体

网友:
透明后面的物体

网友:
都可以检测,后面没有物体,就可以检测透明物,只是检测距离比较近。
要理解什么叫反射,透明物反射的光较弱

网友:
就是透明物单独的话可以用,透明物后面有东西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