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紧机构求助

楼主(2015-11-04):
老外石油机械相关资料
锁紧机构看不明白,求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下面口进油,推动活塞往左走,就是有16.17件的那个

网友(点评):
错了,16,17指的是O型圈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口进油,推动活塞往左走,就是有16.17件的那个

我说的是装O形圈的这个件

网友B:
感觉像圆盘剪的刀头锁紧类似,打油进去就是松开的。

网友(点评):
是什么样子,有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圆盘剪的刀头锁紧类似,打油进去就是松开的。

圆盘刀如图所示,通过油路打液压油至油腔,然后压缩碟簧,压套就松了,就可以将刀片取出,更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