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启动嘟嘟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04):
启动时,先嘟嘟响,然后转动,隔一定时间,又停止嘟嘟响,再转动,又隔一段时间,再停止嘟嘟响,就一直这样。。查不出来原因呀

网友A:
试试电机空载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电机空载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情况

反转就没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转就没有事

估计驱动器太差;一方行,一个方向不行,两个方向的加速度一样吗;电流够不,细分有设置没

网友(点评):
我之前遇到类似的 就是驱动器电流不够

网友:
驱动器细分是不是没有设置好,或者你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
确定是电机吗,还是装配没装好?

网友:
只能代换试验是电机还是驱动器的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丢不,可能步数有问题,或者是共振?

网友:
可能是丢步问题

网友:
检查下脉冲有没加减速功能

网友:
记得以前用步进电机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但我那个应用是带负载的,你看看控制脉冲有没有问题,比如,加速度过快,这时候会出现类似的状况,就像所有步全丢了似的。试着把加速度调平缓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8-12-09):
堵转,过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