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楼主(2015-11-04):
如图为工程图视图调色板,
将0063的零件图和工程图复制出来,以SW重新命名后为0065的图纸(包括工程图),同时出好工程图(视图皆为0065的视图)
但再一次打开后0065的工程图里面的视图全部变成0063的视图了,且视图调色板中出现两个图号

网友:
右键点—重命名—改0063的三维图名字
打开0065工程图—查找到0065的三维图。

网友:
工程图与零件文件之间的关联没有改变

网友A:
工程图与零件文件之间的关联没有改变,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在里面修改文件名字,相关联的都会统一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与零件文件之间的关联没有改变,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在里面修改文件名字,相关联的都会统一 ...

谢谢,请问怎么操作啊?

网友:
链接没有修改过来,点击打开按钮,找到修改的命名工程图后单击,对话框右下角会高亮显示“参考”,从里面替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