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张图纸里面槽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5-11-04):
这张图纸里面15°的几个槽应该用什么机器来加工。现在厂里只有数车和加工中心。能不能用大螺距的方法来把槽加工出来

网友A:
8个螺旋槽,升角7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螺旋槽,升角75度。

数控车床上能做嘛?能不能给个程序?

网友:
这是轴瓦吗?用加工中心可铣,铣螺纹的方法

网友B:
加工中心配四轴就可以铣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配四轴就可以铣出来

数控车勉强可以。数控铣不行,除非5轴摆头装长刀

网友:
只能在铲床上想办法。

网友:
我觉得要卧式数控铣,配角度头刀柄,外加四轴转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勉强可以。数控铣不行,除非5轴摆头装长刀

请教一下?你说的是车铣复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说的是车铣复合的么

车铣复合动力头能伸到孔里去就能做,你这个内孔有点小,不好做,你的槽浅的话可以试试用棒糖刀在数控铣上做试试

网友:
四轴加工中心

网友:
迷你角度头行

网友:
数控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