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块1.2米长5mm厚钢板折弯成几字型,有什么简单经济的办法吗?

楼主(2015-11-04):
把一块1.2米长5mm厚钢板折弯成几字型,有什么简单经济的办法吗?

不想用高大上的设备,就是自己能简单制作的工具能不能实现把这块钢板折成几字型?

注:要求精度不高5mm左右都能接受。

求高手达人指点

网友:
划线加热敲  具体怎么来,应该知道吧

网友:
折弯机啊...

网友:
5mm的话最好折弯机折,没有设备的话就加热折,在地板上先放好样

网友:
要是 冷轧钢板 用折弯机,热轧钢板最好划线,然后 乙炔加热折弯就行。
你的钢板材料是什么?不同的材料性能不一样

网友:
用压力机压型。

网友:
来学习下,,我也不知道,,

网友:
宽度多少,还要看几字型的结构,中间凸的太多折弯会干涉

网友(2015-12-27):
我们以前12mm的都折弯过 不过误差比较大 少的话乙炔加热 多的话地上生火钢板加热 然后提前架子上大锤 哈哈 粗糙点 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