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口钳、台虎钳的国家标准编号?

楼主(2015-11-04):
请问平口钳、台虎钳有没有国家标准?标准编号是多少?

网友:
百度 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选择虎钳的重要参数就2点:
1、虎口宽度(通常都是说多少寸例如:100为4寸,125为5寸等);
2、最大开口尺寸。

网友(2018-06-06):
可以产考一下川工台虎钳,川强台虎钳,st0816.com

网友:
川强台虎钳,可以参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