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可作螺栓,想用Q345作强度高点的螺杆可否

楼主(2015-11-04):
不想用中碳钢和合金钢,一是焊接性差,螺杆须焊。二是还得热处理,不具条件。请问用Q345有何不妥吗?为什么,Q345不用作螺栓?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螺栓校核计算,哪些参数影响螺栓的强度,之后就清楚Q345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点评):
明天会不会有人问:我不想用m16的螺栓了,用m4的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应该也是可以吧!经过校核后算出足够的数量就成,只要空间允许。

网友(点评):
biudiu大侠,从力学性能上看是可以的,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只是因为螺栓上不常用Q345,所以担心有没有其他忌讳,比如材料供货状态、工艺方面什么的。我没想到有啥不合适,故前来请教大侠们给把把

网友:
先大题画个螺杆的图,然后用公式或者有限元算下

网友(点评):
谢谢,就我们公司很少计算强度够不够的,现在就是螺杆断了→加强→换材料这个方向,不用提前理论验证,有的是研究经费,呵呵自嘲一下。有限元也知道怎么算,solidworks里simulation就行

网友:
用途决定材质

网友(点评):
我们要求只要比奥氏体不锈钢能加强就行呗?奥氏体的屈服强度200多点才;我们这不管下次断不断,只顾这回比上一回强不强呵呵

网友:
为啥不能用呢,而且一般螺杆材料刚度要高于螺母才好。当然最后确定,要通过计算,计算过了就有底,不然都是瞎蒙的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事情是这样的,做的拉带拉杆是攻螺纹的了,原材料是奥氏体不锈钢的,做震动实验的过程中震断了,最高震频40HZ,M24粗的螺纹结构啊,估计是疲劳强度不够。想换换材料试试,用Q235嫌强度低,又需要焊接所以想用Q345。但类比来说螺栓一般都是Q235,45,40Cr啥的。所以用Q345有点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