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如何快速加工

楼主(2015-11-04):
准备买加工中心。

今天去代理商那里试机,找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型。让代理商做。铝板 7075.

零件上部宽98mm,下面细的部分是68mm宽,长190mm

毛坯是100*200*10。

代理商搞了3个小时,才加工出来。无法忍受。

代理商的加工方式如下图黑色线条。用5mm的平面铣刀,一层层的啃了2个小时,啃出外形!

我觉得即使不是用线割割出外形,仅仅是cnc,也有其他简单的办法!肯定有其他办法

网友A:
5mm?有没搞错,这个铣外形随便用20或者再大点的开个粗,然后在整体精光一刀,还有就是毛坯没选好!
但是代理商可能考虑先要保证加工精度能达到你的要求,效率可以后面慢慢改善!这种简单东西不用几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有没搞错,这个铣外形随便用20或者再大点的开个粗,然后在整体精光一刀,还有就是毛坯没选好!
但是代 ...

开粗?边缘怎么办?

夹装在边缘呀!

代理商,用虎钳,夹底边2mm,四面切削,余下2mm

大的刀头,是不是夹装搞不定呀?

网友A:
压两侧铣两头,再压两头,铣两侧!
要不先钻孔,以孔定位和锁紧,铣四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两侧铣两头,再压两头,铣两侧!
要不先钻孔,以孔定位和锁紧,铣四方

代理商那里的虎钳卡不住190mm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两侧铣两头,再压两头,铣两侧!
要不先钻孔,以孔定位和锁紧,铣四方

如果螺丝定位??
螺丝的精度很差,如何保证精度呢?

网友:
人家第一次做,又没有专门的夹具,2小时还好啊

网友:
调机确实不易,刀具夹具等都需要准备,用5mm的铣刀也是醉了,工具充足一个最多30min,包括调机

网友:
你这个料 多少厚?

网友:
先去掉粗加工,然后慢慢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螺丝定位??
螺丝的精度很差,如何保证精度呢?

先打孔,把孔都铣出来,然后通过孔定位

如果刚好有符合尺寸的定位销最好了,要是没有,能马上磨两个就简单了

网友:
可以啦,人家是负责卖机床的,不是搞加工的,能编制程序给你加工零件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不是他们的错,你找个调机师傅给你试验下看看,做的飞起来

网友:
第一次试加工肯定方案比较保守···批量加工的话效率绝对高多了

网友B:
粗精铣加钻孔,3分钟以下的活,应该还有快的,一般准备时间刀具加编程30分钟以内,这是考虑,领刀具,对刀,试切屑,如果机床了有对好的刀具,还能快
机床方面你要注意:机床工作转速必须能到8000,就你图上的活,夹住了,高速钢刀,一刀就能干出来,20的刀转速4500 进给1500
机床要开高速加工模式,不然球刀干曲面,快了会有停顿,干飞机零件,我们这边,一般买台湾,或者美国的机床,不然干不好

网友:
做了三个小时是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精铣加钻孔,3分钟以下的活,应该还有快的,一般准备时间刀具加编程30分钟以内,这是考虑,领刀具,对刀, ...

发那科的26000转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精铣加钻孔,3分钟以下的活,应该还有快的,一般准备时间刀具加编程30分钟以内,这是考虑,领刀具,对刀, ...

机床要开高速加工模式,不然球刀干曲面,快了会有停顿

这句话?要用高速模式???快 ??停顿?

网友B:
FANUCK就不存在开高速了,似乎是不相信的样子,那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NUCK就不存在开高速了,似乎是不相信的样子,那就不说了

不是呀!我的意思是那句话没有理解

前面说用高速模式,后面说,高速会卡顿?

我没理解这句话。我外行。没看懂这句话。

网友(点评):
美国的机床一般有这些,卖你机床,然后宏程序,镜像,旋转,高速加工等等不开,你要开就2W一个,很操蛋

网友(点评):
机床是哪的

网友(点评):
转速太高,就怕没劲,

网友(点评):
上万转,一般他们干曲面,精加工能用上,常规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我的意思是那句话没有理解

在选,发那科的bt30和兄弟的bt30之间选一个。

网友C:
为啥不用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雕刻机?!

精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