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流体力学知识

楼主(2015-11-04):
有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一个水箱,有四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四个进水管的直径都是1mm,

问:没有水泵加压的情况下,只通过自来水是否能满足流量要求20-80L/h???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计算吗?或者是有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水箱高度,水管高度,水箱体积

网友B:
这种问题还说什么流体力学,初中物理就能解决
但你起码把基本条件说全了,比如自来水1楼跟6楼压力可差老了

网友:
自己简易做下,实验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说什么流体力学,初中物理就能解决
但你起码把基本条件说全了,比如自来水1楼跟6楼压力可差老了

就是在一个楼层里,厂房里面,自来水输送的压力最大能到多少啊?有没有2mp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高度,水管高度,水箱体积

就是一个楼层里从自来水接管道到这个1mm口径进入水箱,水箱是圆柱体的,直径大概200,宽度是100

网友B:
一般来说因为沿程阻力的作用,水在管道内流速不会大于3m/s,管道越细流速越低
给你个计算的地址你算算流速,1mm管径估计远超过这个值了...
http://v.shang-tai.com/v/index.a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因为沿程阻力的作用,水在管道内流速不会大于3m/s,管道越细流速越低
给你个计算的地址你算算流速,1 ...

求流速那很简单啊,我知道算流速,流量除以截面积就是了,关键知道流速怎么确定压力啊?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看普通的自来水不加水泵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流速那很简单啊,我知道算流速,流量除以截面积就是了,关键知道流速怎么确定压力啊?

其实我的主要 ...

你之前说的是能否保证20-80L/h,这个不管压力如何,1mm管径八成保证不了
至于自来水压力,高度不同距离不同都不一样,估算偏差很大,实地测量才准确
而且这个压力和流量关系不大,管道流速大到一定值就不随压力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