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手换完马达怎么找原点 求大神

楼主(2015-11-04):
海尔机械手换完马达怎么找原点  求大神  换完之后  会原点  过了原点 一直走到限位去了

网友:
海尔都出机械手了?

网友:
通常在数控工具机程式编写时,至少须选用一个参考座标点来计算工作图上各点之座标值,这些参考点我们称之为零点或原点,常用之参考点有机械原点、回归参考点、工作原点、程式原点。

机械参考点(Machine reference point):机械参考点或称为机械原点,它是机械上的一个固定的参考点
回归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s):在机器的各轴上都有一回归参考点,这些回归参考点的位置,以行程监测装置极限开关预先精确设定,作为工作台及主轴的回归点。
工作参考点 (Work reference points):工作参考点或称工作原点,它是工作座标系统之原点,该点是浮动的,由程式设计者依需要而设定,一般被设定于工作台上(工作上)任一位置。
程式参考点 (Program reference points):程式参考点或称程式原点,它是工作上所有转折点座标值之基准点,此点必须在编写程式时加以选定,所以程式设计者选定时须选择一个方便的点,以利程式之写作。
    一般机械手每个轴都设有一个机械原点和相对原点。必需在管理模式下才能校机械原点。直接输入原始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海尔都做机械手了????

网友:
海尔            没听说过他做这个了

网友:
没听说过哦

网友:
公司名字是“海尔机械手”,实际是广东东莞的一家公司。跟青岛海尔一点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