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贴:请教前辈们一起分析讨论此凸轮的特性(单停留)

楼主(2015-11-05):
工作遇到它,想去分析他的运动规律,结果让自己失望了。我用用到过指数函数的运动规律都不匹配,本来是想朝着残余震动最小的规律去想的,结果也不配。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简陋,特意发此贴请教。
说一下大概情况:
此凸轮为滚子摆动从动件平面盘型凸轮
摆臂长度175mm
摆杆支点到凸轮中心距166.5mm
滚子直径52mm
远休止角度120度
回程角度97度,位移 -59.2mm
去程角度143度,位移 59.2mm
理论轮廓的基圆半径为94.63mm(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转化,如果说实际基圆半径的话就是94.63-26=68.63,看你自己喜欢用那个)
摆杆支点位于凸轮右(左?,看你自己怎么看)侧,凸轮顺时针旋转。
不知道还缺什么参数吗?

大家看看,还需要什么参数,我可以提供!

阳光MANhoot6335
希望你们能看到。
^_^

楼主:
论坛里应该有不少研究凸轮的前辈啊,估计没人敢兴趣吧

楼主:
大家都没人研究,我一个继续:
既然是DFR型单停留运动规律,那么在下降到上升这个过程中必须加速要连续。从这个角度出发。
下降的tf是97度,上升的tr是143度,根据 单停留 加速度连续条件,发现97度的下降段可以使用单停留修正梯形M=1,143度的上升段可以使用双简谐,发现在交叉点处加速基本连续。

经过对比,还是不一样,继续。。。

楼主:
孤独的一个人在前进的路上前行,经过这几天的努力终于有了好的结果。研究成功,可以结贴了。
下面说一下大致的经过:
由于套过自己积累的经典标准曲线无果后,开始换个思路,即开始转向Matlab这最后的稻草。
第一,建立模型。我是在SW下进行的。

图纸已经开到有角度,每格一度,记录一下理论轮廓尺寸。

利用摆动方程反推出运动规律的位移与凸轮转角的关系数据。
利用Matlab的Polyfit函数抽出数学模型。我用的是六阶的,实际上用到5阶应该都能经过所有的数据点了。

得出来数学模型后,在回到Camdesigner程序里面,编写程序。

生成凸轮。

经过对比基本上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到现在有了数学模型,还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对吧,还是没有达到当初分析它的目的,所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抽出来的数学模型是一个6阶多项式,以我的能力还是看不出来它是用什么运动规律的。

下面讲讲我运气比较好的事,哈哈。
由于经过自己一度一度的抽数据,有了这个过程,发现当初给的数据是错误的。
.......(正确的数据,我也不公布了,有人想练习的可以自己下第楼的模型,自己也能发现,因为错误的只是在角度上)
这么一看,原来是对称的单停留哇。这不就简单啦!
因为有了上面Matlab抽出来的数据后,还有软件生成的加速度曲线,总觉得与多项式单停留的加速度曲线非常像。

在CamDesigner里面直接选择 相应的曲线。
生成凸轮。
打开SW对比,我靠,一模一样。
哈哈!
所以到此,此帖可以完全的结帖了,也拿到了当初的想要的。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吧,当然啦也是经过劳动了才发现的结果。

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么就好办了,大家看看 跃度曲线,竟然是不连续的,哈哈,所以震动自然是少不了的事啦。
这个和我当初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此机构是通过平行四连杆机构来放大形成。只要凸轮断有微小的震动,那么到执行终端
就被放大的很大了。
接下可以做优化的事情啦。

网友A:
赞 一直在学习 求加群了解学习

网友(点评):
没有群可以加啊,所以帖子里说了,一直是孤独的一个人再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 一直在学习 求加群了解学习

呵呵,前进的路上少不了孤独,但是有人一起陪同不是更好,强烈建议你建一个

网友(2015-12-08):
呆呆我啊,新手

网友:
好深奥, ,看不懂啊, 、

网友B: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恭喜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恭喜LZ!

谢谢hoot大侠:)
终于看到你又在论坛出现,高兴

网友B:
昨天瞄到了大侠的留言,没细看。今天又翻出来瞅了瞅,好像明白了点,若理解不对,望海涵!
1.对于无量纲(就以无量纲A来说),A表示该曲线最大的无量纲加速度值。同样根据实际加速度值a=h/(t)^2*A,此时就有一个最大的实    际加速度a(此时T=1)。
2.当T取不同值时,自然就有相应的a(t)=A(T)。
3.那么T取值为(0~1)时,会有一系列的a(t)。
4.画出a(t)的图形,为抛物线的一部分。
5.那么该抛物线连续可导吗?——与无量纲A的曲线一样都是连续的。
(或者,从公式上也能看出。对t求导,就是一次函数,当然连续)
没仔细探究,想到哪说到哪,哈哈。

网友C(2016-02-22):
lz的sw文件打开失败了?是什么版本,能修复下么

自己也学习了一下,下面是结果:

1)双程使用了余弦曲线,lz为何使用修正梯形
2)回程角度97度,位移 -59.2mm
去程角度143度,位移 59.2mm
既然是摆动,这里位移是什么?

谢谢!

楼主(2016-06-30):
引用 网友B:
昨天瞄到了大侠的留言,没细看。今天又翻出来瞅了瞅,好像明白了点,若理解不对,望海涵!
1.对于无量纲( ...

hoot大侠好
对于非对称单停留,大侠公式你我都已经写出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假如你把无纲量的A搞连续了,假设A(0.5)都等于某一个数。
现在我求T在0.5时的去程实际的加速a(0.5)去=(h/t1)^2*A(0.5)  去程时间为t1
现在我求T在0.5时的回程实际的加速a(0.5)回=(h/t2)^2*A(0.5)  回程时间为t2
由于对是非对称t1与t2是不一样的,你说   a(0.5)去 =?a(0.5)回 吗?
已上为我个人理解,因为我看到你的帖子一直是只关注无纲量的加速度而已,都没注意实际加速度的情况。
给你留言就是想提醒你这种特殊的情况。
希望我能表达清楚,如有不对还恳请大侠指点,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进步。

网友(点评):
支持技术讨论,多多益善,互通有无!向hoot大侠和LZ大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sw文件打开失败了?是什么版本,能修复下么

自己也学习了一下,下面是结果:

谢谢问天大侠的参与。
主帖中的某参数是错误的(忘记哪个了)。
当时研究这个就是想知道德国用的是什么曲线。
其实对工作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凸轮曲线各有优略,只要我们对工况及需求足够了解清楚,何必在乎他是在用什么曲线呢?
就像你用的是余玹一样,没有什么对错。自己对它足够了解就可以。
关于我在帖子针对摆动给出的位移是mm,大侠可以这样理解,是水平方向上的位移。
如果要转换成摆角角度的话也是可以的。一样,看你喜欢哪个!

网友(2017-01-29):
留个记号,等待学习,必有收获

网友(2017-04-20):
顶起,必须熟练掌握凸轮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