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立式振动电机吧

楼主(2015-11-05):
这种法兰盘在中间的立式振动电机7.5KW的。。
国内好多厂家也在做,但是质量不行。
卧龙电机没有大功率的。
itavibras家的太TMD贵了。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机,来学习一下

我们是用在这种振动式抛光机上的。

网友(点评):
这种一般是抛光什么样的产品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用在这种振动式抛光机上的。

还以为这个是用电磁铁的,原来是用电机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这个是用电磁铁的,原来是用电机的,学习了

振动盘使用电磁铁的,和这个原理好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