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空间里建设小房间,考验一下工程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楼主(2015-11-05):
遇到一个实际问题,请各位社友出主意。

在农村老家乡镇买个乡村别墅,别羡慕,不到30万。家里人很多,平时没什么人住,但过年回来的时候人就非常多。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房间不够用,2个很大的客厅利用不上。怎么办?这个需求有一定普遍性,野营帐篷不合适。

我想在客厅里构建临时小房间,采用什么材料和结构好呢?要求:

1、搭建和拆卸都很方便,结构不要太复杂,装卸技术要求不要太高。
2、平时不用的时候放置方便,不能太重,体积也不要太大。
3、造价不要太高,要结实耐用。
4、房间尺寸长3米左右,宽2米左右,高2米左右。结构外围可否采用较厚的布帘覆盖,采光无要求,透空气应该容易做到。

哪位社友有好主意,加分~

网友A:
在大空间里隔小天地,中国的传统做法用屏风。
现在要做,成本上宽裕的话,用25*25的铝工业型材做框,铝板封闭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大空间里隔小天地,中国的传统做法用屏风。

感谢彭老师,我也考虑过。但那个是会客之类一般性的隔开,居住隔开的要求更高。

网友:
透风的话,改成镂空的吧

网友A:
现在要做,成本上宽裕的话,用25*25的铝工业型材做框,铝板封闭就可以。

网友:
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隔板,然后拼接起来隔成小房间,再拉个帘子或者贴几张画!好温馨的小家!材料占地也不大,拆卸也方便实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做,成本上宽裕的话,用25*25的铝工业型材做框,铝板封闭就可以。

彭老师,大概怎么弄,要多少钱。

网友:
x宝上有1.5M*1.5M*2.3M的活动岗亭(可拆装活动板房),有门、有窗、有顶、有底板,4000元/套。老大发挥机械工程师的优势,看能否将两个活动岗亭拼成一个3M*1.5M*2.3M临时小房。

网友:
购置板房材料拼接得吗

网友B:
既然都是家人,隔音就不用考虑了,吊帘怎样?人走了,拉到墙边就好了,弄好了还是个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是家人,隔音就不用考虑了,吊帘怎样?人走了,拉到墙边就好了,弄好了还是个装饰。

吊帘,具体怎么弄呢?

网友:
建议不要弄吊帘,感觉像是医院病房才会有,风水会不会不好。是我庸俗了。

网友:
市面上有那种圆形钢管,可以用来搭建房子,成本不高,安装方便,而且很结实。圆管现成的,安装的锁扣也是现成的。可以买回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定长度安装。不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随时拆卸,就像那种便携式衣柜一样。外边可以搭建窗帘,窗帘也可以加个吊环扣在圆管子上,两边限位就好,拉伸。方便又好用,又结实,成本还很低。不用的时候,收起来方便,还一点不占空间。不想收起来的话,当货架放东西也是非常方便。而且现在很多工厂自动化,都喜欢用这种圆管。

网友:
夹心板,周边用万能角铁搭建

网友:
鹰版;逛逛论坛友提供的可以考虑了,虽是农家别墅,吊帘材料可以别具一下。例如芦苇装饰、木条横、竖装饰等。

网友:
直接去网上搜一下移动隔断墙,有很多现成的。不用的时候可以收到两侧墙壁,展开的时候可以完全将房间隔断

网友:
鹰大,这个可以采用移动式隔断,上面安装吊轨,下面安装导轨,隔断做成书架或花架形式,不用时往墙边一移,可以摆设,用时移到中间,当然,床也可以做成折叠式的,隐藏在墙面的那种,隔断一移,床一放,就能当客房,床不放,中间摆个麻将桌,可以筑长城,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施工复杂了,只是极少用一次。

网友:
男女分开,女眷住房间,男性住客厅即可。
隔不隔的问题不大,主要是有人打呼噜,而有人受不了吧。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要在房子里面再弄一个房子,吓尿(风水里面很忌讳房子套房子的吧)!个人感觉还是装吊帘的好(成本比钢结构的少好多,也方便搬),我小时候就是在客厅里面装一个吊帘,又不占地看上去还美观,不过后来家里房子大自己房间了,就再没这么弄过。

网友:
参照落地玻璃门,上下安装导轨,中间用铝合金玻璃门(玻璃上贴纸保证私密性),不需要时可以把门拆了叠放置一起,安装导轨是麻烦,但是也就一次,其他时候的拆装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用竹子的屏风吧,类似大酒店客厅的隔断墙。需要时打开,不需要是收到一起,就象大厅的立柱。打开时装饰面有图案,看不出是竹子屏风。
唯一的缺点是不隔音。
你可以把打呼噜的集中在一起,不打呼噜的在一起。这样就互相不影响了。

网友(点评):
打呼噜的也会影响打呼噜的,哈哈

网友C:
移动隔断墙不错,14楼那个其实叫精益管,还有塑钢可以代替铝型材,(类似凉台窗户一样,拐角搭接,扣上搭扣)
还有这个也可以。

鹰大拉开后,拉个帘子就行,不用收起来立墙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隔断墙不错,14楼那个其实叫精益管,还有塑钢可以代替铝型材,(类似凉台窗户一样,拐角搭接,扣上搭扣 ...

超赞,这个不错,

网友:
个人拙见,北漂过得人应该都住过北京的隔板房,这个可不可以采取以下

网友(2016-09-08):
用家具做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