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得螺丝不倾斜

楼主(2015-11-05):
在工作学习中我门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带轮带动皮带,皮带有个向右的拉力, 上面两个螺丝腰孔固定。 螺丝载拉力作用下总是向右倾斜。 图上的结构也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大家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网友:
在上面也加一个与下面类似的调节杆,对称布置

网友A:
和上下接触面大一些,稳定了,偏斜就不那么大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平衡状态,即皮带的拉力等于调节螺栓的拉力,这样螺栓的作用只是坚固轴承座。所以图中问题是调节螺栓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平衡状态,即皮带的拉力等于调节螺栓的拉力,这样螺栓的作用只是坚固轴承座。所以图中问 ...

如果你是设计的话你会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上下接触面大一些,稳定了,偏斜就不那么大了

图上的这种情况 面只有那么大 有没有其他结构使其稳定垂直

网友:
调节螺丝帽应该装在L板的右侧,这样来能拉住L板。
轴承座与L板要焊接成一体,调节螺丝才能起到拉的作用。

网友:
这个是螺丝的预紧拉力,生成的两面摩擦力,比载荷拉力小,使得两块连接板位移,位移的板又磕到螺钉造成的。有的时候,振动会造成拉紧力衰减。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防止两块板位移。光靠摩擦力不保险,若加个销钉,看图上结构也不可行。

提个小提议:你照片上的弹垫已经松了!!!!!试试看防滑平垫吧,或者大接触面垫片,螺栓选高强度的,扭矩大点,螺纹再抹点胶水,看能否保证两面结合力不在工况下衰减。

网友(点评):
同意,看见弹垫是松动的 预紧力不够,两板摩擦力不够。

网友:
很简单,螺栓改为螺钉即可

网友:
拉板太薄!!!

或买现成的车床托板来改装(用它的燕尾槽导轨)。

网友:
马蹄螺丝
用过没?

螺母装下面

网友:
拉板与轴承座要先固定成一个整体,这个问题自然就消除了。

网友:
在这里用弹簧垫有必要吗?去掉试试吧

网友:
你这个是导轨结构了,简单的说,螺栓外要加套(滚动),轴向要给与定位,保证有间隙。你详细图纸出来,大家就都能帮你了。

网友:
楼主的结构采用的涨紧装置受力在螺栓上,而皮带对滚筒的作用力最终反应在轴承座上,两个不是一个整体,再用螺栓来固定这个轴承座,能有不歪的道理?显然,此设计是不合理的,小作坊产品

网友:
设计错误。
两个拉力作用点不重合,拉力方向有夹角。
螺钉弯曲是两个拉力形成的弯矩造成的。

网友:
加大摩擦力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加一个只开2个孔的板

网友:
螺栓垫加厚垫片,在倾斜就是钣金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