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们,这个用什么材质好,赐教!

楼主(2015-11-05):
下图是测试定位块,材质问题一直头大
要求不导电,且耐磨及尺寸稳定性要好,负载不大,安装在旋转平台。。。(性价比肯定也需要考
虑)
用氧化锆陶瓷做,担心工艺上有困难;还有就是用Torlon4203或者PEEK来做,对材料熟悉的大
侠,赐教!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机械性能较软吧,

网友(点评):
你说的“负载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性能较软吧,

质软尺寸稳定性难保证

网友B:
就用POM做就可以了啊,POM板料加工,1-2丝的精度都可保证到。
PEEK价格太高了,主要是耐药性耐化学性是强项,你又不需要用到这一特性的。
你还需要提供温度,因为塑料热膨胀系数都较高的,常温下的话就建议POM了,用杜邦家的。

网友C:
现成的绝缘酚醛夹布板不行吗?

网友:
电木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POM做就可以了啊,POM板料加工,1-2丝的精度都可保证到。
PEEK价格太高了,主要是耐药性耐化学性是强项 ...

POM质地偏软,还有耐磨性可能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绝缘酚醛夹布板不行吗?

电木板是可以,不知加工凹台位置时粗糙度怎么样,摩擦太大,会影响速度,

网友(点评):
光洁度可以很高,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木,它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绝缘性,耐热、耐腐蚀,稳定性好
机加工用精雕机来完成,尺寸精度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