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方管网格化会变圆

楼主(2015-11-05):
(图片)

网友A:
程序就是这样设定的,型材网格化的结果是梁单元模型,梁单元模型的形态就是圆管状。帮助文件

直到2013版才有保持方管网格化后轮廓的选项

网友(点评):
sw 骨灰级大侠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是这样设定的,型材网格化的结果是梁单元模型,梁单元模型的形态就是圆管状。帮助文件

原来是这样,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是这样设定的,型材网格化的结果是梁单元模型,梁单元模型的形态就是圆管状。帮助文件

再请教下大神,为什么我都做了接触,还是提示模型不稳定,前面方管是160的都可以,我现在改成120的就不行了呢,一直找不到问题的原因所在

网友A:
从约束条件上看,你只限制一个方向的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约束条件上看,你只限制一个方向的自由度

这个是我用的螺栓连接啊,有点不明白大侠的意思,还请赐教

楼主:
还是找不到模型不稳定的原因,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约束条件上看,你只限制一个方向的自由度

我把方管改成“视为实体”就稳定了,怎么会这样,有点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