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面对面配对使用轴承应该磨外圈还是内圈?

楼主(2015-11-05):
(无正文)

网友:
取决于你对配对轴承轴向游隙的要求。
是有游隙呢、0游隙呢还是预紧呢?

网友A:
见识少,只知道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负载的轴承,配对使用时,需要配磨轴承的内外隔圈。
楼主可以告知是哪里的、怎样的规范可以直接磨轴承的内外圈吗?
而且,楼主还要让轴承面对面!
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负载的轴承,除了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之外,还有什么类型?
虽然楼主没有说使用哪种类型的轴承,但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时,内外圈端面间隔距离很大,不可能接触到。
那么使用角接触轴承,则绝大多数角接触轴承为不可分解型,楼主又是用什么办法保证只磨到内外圈中的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识少,只知道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负载的轴承,配对使用时,需要配磨轴承的内外隔圈。
楼主可以告知是 ...

彭老师,现在开发出来了球形滚子轴承与角接触滚子轴承,也可以承受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
以下是我搜集的图片,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识少,只知道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和轴向负载的轴承,配对使用时,需要配磨轴承的内外隔圈。
楼主可以告知是 ...

角接触滚子轴承图片

网友(点评):
P大,图示都是一对。

网友(点评):
逛逛大侠,这种轴承一般都是成对使用的。

网友(点评):
呵呵,是同意你。

网友(点评):
深沟也可以,对吧,一个最常用的角接触球轴承,内圈滚道就是深沟的设计。也有外圈是深沟的,还有,两者都是角接触的。径向、轴向都能负载的轴承,不能一概而论了。

网友(点评):
同意逛逛大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