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多轴自动拧紧机

楼主(2015-11-05):
汽车零部件行业用、电子行业用、各机械零部件装配用,单轴、多轴自动拧紧机;

网友:
看样子应该属于风批和电批原理

网友:
还是要人工抓着两个手柄去对位,叫自动吗?

网友:
好像是 买  现成的 嘛?

网友:
恩,装配行业用的比较多,特别是汽车相关行业,
对螺丝拧紧要求显示拧紧过程中螺丝受力曲线图时,
几乎都用这种拧紧轴,
把这些轴安装在直角机器人上,就是全自动拧紧了。
大多较好的拧紧轴都被国外品牌霸占,,,

网友:
我有个项目上用了4套1000Nm的拧紧机

网友:
这个拧的时候要卡好了,要不挺危险的

楼主:
这个可以是单轴可以是多轴的,多轴的当然架子用的材料及结构质量都是有的;电动的有带触摸屏的控制器,可以预设200多组拧紧数据,让机器慢慢拧紧;也可以自己设置怎么拧紧,扭矩精度高达+/-1%;

楼主:
这个可以是单轴可以是多轴的,多轴的当然架子用的材料及结构质量都是有的;电动的有带触摸屏的控制器,可以预设200多组拧紧数据,让机器慢慢拧紧;也可以自己设置怎么拧紧,扭矩精度高达+/-1%;

这个多轴机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多轴形式;可以横向竖向;